试装6P3P套件

楼主(2009-06-05):
已多年无玩电子管了,近日购得6P1和6P3P的套件,重温了一次装机的乐趣。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装机前先构思好布局安排。
先装6P1,装好后通电测量电压:整流后:285V;灯丝:6.8V;6N2的1、6P  129V;3、8P  1.06V;6P1的1、6P  248V;3、8P   12V;200R后:265V;10uF正端:220V。耳朵靠近喇叭听不到一点噪声。接上信号的声音正常。
接着装6P3P,照旧先构思好布局安排再装机。现在还没有通电,等检查无误后再通电测量。
上图

6P1布局图

6P1布局图

网友:
图画的非常漂亮,机器装的也好。

网友:
非一日之功力 画工.焊工.布局.做的非常漂亮 ..赞!

网友:
坛里全才真多

网友:
简单适用的功放,实体接线图也画的不错,好!

网友A:
好象是广坛的东东。

网友:
图画得好,工艺非一般, 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广坛的东东。

是本坛的套件

楼主:
哇!这么多老师夸奖,版主还加了分,真的有点受宠若惊。
好了继续..............
最后终于把两个大电解的固定问题解决了。是废物利用,把套件为运输安全装的变压器夹利用起来。
重新检查一片装配连接没有问题,通电检查:
灯丝:6.2V
6P3P屏:305V
6P3P阴:16V
6P3P第二栅:280V
6J9屏:100V
6J9阴:1.77V
电压基本正常。加信号正常。
先煲一煲。

楼主:
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特别是设计者进修老师的帮助。
1、这台功放的工作电压、工作状态正常吗?
2、按我所测的各个电压功放的输出功率大概有多少?我感觉好像功率小一点,而且音量过了12点后开始感觉到失真。
3、该机听起来颇有石机的味道,为什么?

网友:
胆机的特点:装响不难,但要装得好,特别是适合自己听感就不容易了,
先不要着急,在元器件全新的情况下,开机煲它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鸡鸡我已经装了两台了,加上我第一台试验机就是三台了,效果都不错,低音软富有弹性,中音也很好,人声表现不错,高音清脆,层次感较强。而且,输出功率应大于6瓦,音量开到最大,应听不出有明显失真。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工作点基本正常,怀疑是否有自激现象,现将电路对照图纸顺两边,检查一下焊接情况,重点检查一下滤波电路。胆机的组装,不光要选一个好电路,对它的影响因素很多,元件的质量、布局、布线、焊接质量等,因人而异,同样的套件,5人有可能装出5中效果,当熟练到一定程度后,效果才是相近的。

楼主:
谢谢1a5gt版主和进修老师的解答
正如版主所说,开机煲它一段时间后,渐渐地效果出来了。
也如进修老师所说,该机低音软富有弹性,中音也很好,人声表现不错,高音清脆,层次感较强。
至于大音量失真是与我的PCM1794 DAC输出幅度大(4V)有关。
再次谢谢1a5gt版主和进修老师

网友:
这个要顶。

图画的好,机器也装的规矩,羡慕楼主的才艺。

网友:
闲来无事,买一套6P3P的音响功放配件组装一下,以前只装过自行车和灯泡。困难一定多多,不过坛里高手如云,能人辈出我不信装不好。音乐魅力永恒。

网友:
请问楼主,图纸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请问楼主,图纸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
这种搭棚比钢筋网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CorelDRAW胡乱画的

网友:
这软件不错呀,找一个来用用先。

网友(2013-02-19):
6P3P 的声音真的不怎么样 有空装个 6N11并管推 6V6并管的听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