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话主板

楼主(2009-06-05):
  主板的英文名称叫做Motherboard,也可以译做母板。
从“母”字可以看出主板在电脑各个配件中的重要性。主板不但是整个电脑系统平台的载体,还负担着系统中各种信息的交流。好的主板可以让电脑更稳定地发挥系统性能,反之,系统则会变得不稳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主板有所了解。下面就以采用i845D芯片组的微星845 Ultra-ARU主板为例,与朋友们一起看图闲话聊主板。
  一、主板的构成:
  主板的平面是一块PCB印刷电路板,分为四层板和六层板。为了节约成本,现在的主板多为四层板:主信号层、接地层、电源层、次信号层。而六层板增加了辅助电源层和中信号层。六层PCB的主板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主板也更加稳定。在电路板上面,是错落有致的电路布线;再上面,则为棱角分明的各个部件:插槽、芯片、电阻、电容等。当主机加电时,电流会在瞬间通过CPU、南北桥芯片、内存插槽、AGP插槽、PCI插槽、IDE接口以及主板边缘的串口、并口、PS/2接口等。随后,主板会根据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来识别硬件,并进入操作系统发挥出支撑系统平台工作的功能。

  二、芯片部分
  1、BIOS芯片:
  是一块方块状的存储器,里面存有与该主板搭配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程序。能够让主板识别各种硬件,还可以设置引导系统的设备,调整CPU外频等。BIOS芯片是可以写入的,这一方面会让主板遭受诸如CIH病毒的袭击。另一方面也方便用户们不断从Internet上更新BIOS的版本,来获取更好的性能及对电脑最新硬件的支持。
  2、南北桥芯片:
  横跨AGP插槽左右两边的两块芯片就是南北桥芯片。南桥多位于PCI插槽的上面;而CPU插槽旁边,被散热片盖住的就是北桥芯片。北桥芯片主要负责处理CPU、内存、显卡三者间的“交通”,由于发热量较大,因而需要散热片散热。南桥芯片则负责硬盘等存储设备和PCI之间的数据流通。南桥和北桥合称芯片组。芯片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板的功能和性能。
  3、RAID控制芯片:
  相当于一块RAID卡的作用,可支持多个硬盘组成各种RAID模式。目前主板上集成的RAID控制芯片主要有两种:HPT372 RAID控制芯片和Promise RAID控制芯片。三、插拔部分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配件可以用“插”来安装,用“拔”来反安装。
  1、内存插槽:
  内存插槽一般位于CPU插座下方。图中的是DDR SDRAM插槽,这种插槽的线数为184线。
  2、AGP插槽:
  颜色多为深棕色,位于北桥芯片和PCI插槽之间。AGP插槽有1×、2×、4×和8×之分。AGP4×的插槽中间没有间隔,AGP2×则有。现在的显卡多为AGP显卡,AGP插槽能够保证显卡数据传输的带宽,而且传输速度最高可达到2133MB/s(AGP8×)。
  3、PCI插槽:
  PCI插槽多为乳白色,是主板的必备插槽,可以插上软Modem、声卡、股票接受卡、网卡、多功能卡等设备。
  4、CNR插槽:
  多为淡棕色,长度只有PCI插槽的一半,可以接CNR的软Modem或网卡。这种插槽的前身是AMR插槽。CNR和AMR不同之处在于:CNR增加了对网络的支持性,并且占用的是ISA插槽的位置。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把软Modem或是软声卡的一部分功能交由CPU来完成。这种插槽的功能可在主板的BIOS中开启或禁止。

  三、插拔部分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配件可以用“插”来安装,用“拔”来反安装。
  1、内存插槽:
  内存插槽一般位于CPU插座下方。图中的是DDR SDRAM插槽,这种插槽的线数为184线。
  2、AGP插槽:
  颜色多为深棕色,位于北桥芯片和PCI插槽之间。AGP插槽有1×、2×、4×和8×之分。AGP4×的插槽中间没有间隔,AGP2×则有。现在的显卡多为AGP显卡,AGP插槽能够保证显卡数据传输的带宽,而且传输速度最高可达到2133MB/s(AGP8×)。
  3、PCI插槽:
  PCI插槽多为乳白色,是主板的必备插槽,可以插上软Modem、声卡、股票接受卡、网卡、多功能卡等设备。
  4、CNR插槽:
  多为淡棕色,长度只有PCI插槽的一半,可以接CNR的软Modem或网卡。这种插槽的前身是AMR插槽。CNR和AMR不同之处在于:CNR增加了对网络的支持性,并且占用的是ISA插槽的位置。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把软Modem或是软声卡的一部分功能交由CPU来完成。这种插槽的功能可在主板的BIOS中开启或禁止。
  图2 主板接口面板示意图 注:本图出自联想KD7主板
  四、接口部分
  1、IDE接口:
  可分为IDE1和IDE2。一般情况下,IDE1接硬盘,IDE2接光驱。通常IDE接口都位于PCI插槽下方,从空间上则垂直于内存插槽(也有横着的)。现行炒得很热的ATA/133是IDE的一种规范,即传输速率为133M/s。但只有硬盘速度跟得上才能充分发挥ATA/133的优势,目前只有迈拓的金钻七代硬盘支持这一规格。
  2、软驱接口:
  连接软驱所用,多位于IDE接口旁,比IDE接口略短一些,因为它是34针的,所以数据线也略窄一些。
  3、COM接口(串口):
  目前大多数主板都提供了两个COM接口,分别为COM1和COM2,作用是连接串行鼠标和外置Modem等设备。COM1接口的I/O地址是03F8h-03FFh,中断号是IRQ4;COM2接口的I/O地址是02F8h-02FFh,中断号是IRQ3。由此可见COM2接口比COM1接口的响应具有优先权。
  4、PS/2接口:
  PS/2接口的功能比较单一,仅能用于连接键盘和鼠标。一般情况下,鼠标的接口为绿色、键盘的接口为紫色。PS/2接口的传输速率比COM接口稍快一些,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之一。
 5、USB接口:
  USB接口是现在最为流行的接口,最大可以支持127个外设,并且可以独立供电,其应用非常广泛。USB接口可以从主板上获得500mA的电流,支持热拔插,真正做到了即插即用。一个USB接口可同时支持高速和低速USB外设的访问,由一条四芯电缆连接,其中两条是正负电源,另外两条是数据传输线。高速外设的传输速率为12Mbps,低速外设的传输速率为1.5Mbps。此外,USB2.0标准最高传输速率可达480Mbps。
  6、LPT接口(并口):
  一般用来连接打印机或扫描仪。其默认的中断号是IRQ7,采用25脚的DB-25接头。并口的工作模式主要有三种:1、SPP标准工作模式。SPP数据是半双工单向传输,传输速率较慢,仅为15Kbps,但应用较为广泛,一般设为默认的工作模式。2、EPP增强型工作模式。EPP采用双向半双工数据传输,其传输速率比SPP高很多,可达2Mbps,目前已有不少外设使用此工作模式。3、ECP扩充型工作模式。ECP采用双向全双工数据传输,传输速率比EPP还要高一些,但支持的设备不多。
  7、MIDI接口:
  声卡的MIDI接口和游戏杆接口是共用的。接口中的两个针脚用来传送MIDI信号,可连接各种MIDI设备,例如电子键盘等。

  来源 eNet论坛  稍有编辑

网友:
普及微型计算机基础知识
第二讲:轻松话主板
抢位置坐下

网友:
讲的不错我也喜欢听 也抢位置坐下.

网友:
俺也强个位子、坐下来基础知识!!!

网友(2009-07-10):
找个位子慢慢学习

网友:
俺纱布垃圾的看成轻松话版主

网友:
呜呼版主讲的不错俺也喜欢听。

网友(2013-12-18):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