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是长冲程的好还是短的好呢?还有纸盆材质的问题。

楼主(2009-06-05):
如题,长冲程喇叭和短冲程的有何具体区别?听一些本地烧友说长冲程的低音好,至于纸盆,有人喜欢塑料,橡胶,有人喜欢优质纸做的,也有好羊毛盆的,有区别吗?请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长冲程的喇叭(不一定是小口径)具有散热条件好,失真低,顺性好谐振频率低的特点;同时也有磁场利用率低(效率低或者灵敏度低)的缺点。
高灵敏度的喇叭音圈通常很窄(和磁隙宽度一样或者略短),振幅大了就会原理磁场中心,故重放低音频时失真较大;长音圈(长冲程)的喇叭则音圈长度通常两倍于(甚至更长)磁隙宽度,磁效率降低但即使是振幅很大时音圈仍位于磁隙中故振幅较大时失真仍很低。同时由于音圈产生的磁场范围较宽,相对于磁隙的作用力减弱,所以灵敏度明显下降……

怎么选择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一般情况下,你用几十毫瓦或者几百毫瓦的功率驱动扬声器时不必考虑长音圈的产品,因为无论是大口径的还是小口径的灵敏度都不高,比起普通的四吋、五吋纸盆喇叭来音量要小很多;若你有重型装备可以提供数十瓦甚至上百瓦功率则毫无例外地可以选择长音圈的橡皮边或者布边泡沫边(泡沫边的耐久性据说不好)喇叭以求获得良好的低频重放。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不练版(以后应该叫练管?  )的解释非常到位

网友:
看用的场合吧,根据具体的情况什么场合选择什么喇叭,
但长冲程似乎只是低频发挥作用适合,频率一高点瞬态响应就不好了,失真未必就小哦~
俺乱砍的

网友:
回楼上:
长音圈失真小是因为音圈移动范围内磁场均匀的缘故,分析一下结构就能了解了。至于瞬态响应那是高音喇叭考核时的重要指标(实际的测试项目不叫这个名字),对以重放低音为主的喇叭较少考虑这个指标。一些小口径的长音圈全频产品也会对这个项目做详细测试但长音圈通常重量较大,不利于高频声回放,还是曾配专门的高音扬声器来的合适。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说:长冲程音圈是大功率晶体管放大器出现后而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其特点就是线性失真小,功率灵敏度低,
而短冲程喇叭,恰恰与它相反,线性冲程短,功率的利用率高,过去生产的喇叭,比如飞乐的大口径系列2502(10”),标称功率才5W(VA),12寸”的3002,也就10VA,有人说是太保守,其实不然;
伴随着现在的长冲程喇叭而出现的一系列喇叭振膜,也基本上与纸盆无缘了,有的甚至使用了金属盆,在大功率的作用下,出现了"拳拳到肉”“捶胸打肺”的那种“震撼”的效果,特别对于年轻人有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对于发烧友而言,特别是一些追求“韵味”的就不一定合适了,而过去普通的纸盆、羊毛盆,由于功率灵敏度高,低频浑厚有弹性,中频饱满圆润,更加得到这些人的青睐。不过纸盆、羊毛盆容易吸收湿气,有时候会造成晴雨不同声。

网友:
长冲程有两种结构,一个是长音圈,一个是宽极靴,没有一个是高效率的设计。对喇叭来说,瞬态失真主要由机械质量引起的吧

楼主:
不可说,也许只能说,各有所好!

网友:
随便到隔壁胆×轩看一下,卖“古董全频”喇叭的JS一大把,那些5-60年代生产的喇叭与电子管功放的确非常“般配”,即使是国内过去生产的飞乐大口径喇叭,也有相当的市场,它们都是短音圈、短冲程高灵敏度喇叭。
如果说到失真,在整个音响系统中,音箱(扬声器单元)是最大的一环,短冲程喇叭在额定的功率下,音圈在磁场中的线性行程的功率利用率最高,失真相对较低;
而长冲程的功率利用率就低一些,在小功率的条件下,一部分音圈暴露在磁场外作为无用功发热,只有在额定功率的推动下,由于线性行程长,它的优点才能够发掘出来。

网友:
如果既是长冲程又是大口径的喇叭, 用来专门重放 100Hz 以下的音频是不是很合适?
还有, 既然人耳朵对低频失真不敏感, 是不是可以放弃现行的磁路与音圈结构, 用类似硬盘音圈电机那样的结构来整一个玩玩?

网友:
今天第一次知道有气动式喇叭. 请问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跟公共汽车车门的气动机构类似? 有没有气动装置动作时特有的 "嗤嗤" 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