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海鸥镜头安装到佳能数码相机上?

楼主(2009-06-07):
小弟有一个传统单反激昂及的海鸥镜头,想把它安装到佳能350D上,结果接口大小不同,不知道怎么个DIY法才可以达到,望坛里的大侠们支支招嘿嘿

如何将海鸥镜头安装到佳能数码相机上?佳能350D

网友:
海鸥与美能达接口是一样的,接到数码相机上除了需要加转换接口,还涉及焦距问题。

网友:
至少要有合适的转接口

网友:
那可费事了,日本鬼子生产的东西就是故意不让你通用的,再说佳能接口上的好多电极也不跟海鸥标准接口匹配,口径也不一致,难了。

网友:
不过海鸥镜头比佳能镜头更好么?

网友:
qqqqqqqqqq

你那只海鸥镜头值几钱?一只海鸥镜头(美能达卡口)转佳能转换圈要300--450元,值吗?300--500元可以买一只一般佳能镜头了。

网友(2010-01-27):
呵呵MD卡口转EF卡口的转接环可不便宜哦!!不过数码单反用传统机械镜头还是比较好玩的~
我就买了一个PK卡口转EF卡口的环,100多,呵呵,50MM的定焦镜头,效果那可是比佳能的50MM好多了,呵呵,这样就便宜了~

网友A:
海鸥镜头不比佳能狗头差!特别是海鸥标准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鸥镜头不比佳能狗头差!特别是海鸥标准镜头

有同感,我用的f2.8 50mm标准镜头,在昏暗的树林里拍摄效果很好啊,清晰

网友:
MD卡口转EF卡口的转接环大概需要50-60元,到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2015-10-28):
直接买个海欧的相机不就可以了,我就是用的海鸥的数码相机,一样很好用。对焦快、功能多,防抖极好,可拍慢镜头视频,色彩细腻。

在这买的分享给大家http://www.crystalradio.cn/haiou.html

顺便给大家晒晒相机和拍的照片:

网友:
应该有个转接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