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09-06-08):
变压器设计顺序 (转)
变压器设计     变压器的设计过程包括五个步骤:①确定原副边匝数比;②确定原副边匝数;③确定绕组的导线线径;④确定绕组的导线股数;⑤核算窗口面积。
(1)原副边变比
    为了提高高频变压器的利用率,减小开关管的电流,降低输出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减小损耗和降低成本,高频变压器的原副边变比应尽量大一些。
    为了在任意输入电压时能够得到所要求的电压,变压器的变比应按最低输入电压 选择。选择副边的最大占空比,则可计算出副边电压最小值 ,输出电压最大值, 输出整流二极管的通态压降, 滤波电感上的直流压降。                                                                            (2)确定原边和副边的匝数
    首先选择磁芯。为了减小铁损,根据开关频率 ,参考磁芯材料手册,可确定最高工作磁密 、磁芯的有效导磁截面积 、窗口面积 。变压器副边匝数 。根据副边匝数和变比,可计算原边匝数 。
    (3)确定绕组的导线线径
    在选用导线线径时,要考虑导线的集肤效应。所谓集肤效应,是指当导线中流过交流电流时,导线横截面上的电流分布不均匀,中间部分电流密度小,边缘部分电流密度大,使导线的有效导电面积减小,电阻增加。在工频条件下,集肤效应影响较小,而在高频时影响较大。导线有效导电面积的减小一般采用穿透深度 来表示。所谓穿透深度,是指电流密度下降到导线表面电流密度的0.368时的径向深度。导线的磁导率,铜的相对磁导率,即:铜的磁导率为真空中的磁导率 ,导线的电导率,铜的电导率.
      为了有效地利用导线,减小集肤效应的影响,一般要求导线的线径小于两倍的穿透深度,即 。如果要求绕组的线径大于由穿透深度所决定的最大线径时,可采用小线径的导线多股并绕或采用扁而宽的铜皮来绕制,铜皮的厚度要小于两倍的穿透深度。
   (4)确定绕组的导线股数
    绕组的导线股数决定于绕组中流过的最大有效值电流和导线线径。在考虑集肤效应确定导线的线径后,我们来计算绕组中流过的最大有效值电流。
    原边绕组的导线股数:变压器原边电流有效值最大值 ,那么原边绕组的导线股数 (式中,J为导线的电流密度,一般取J=3~5 , 为每根导线的导电面积。)。
    副边绕组的导电股数:①全桥方式:变压器只有一个副边绕组,根据变压器原副边电流关系,副边的电流有效值最大值为: ;②半波方式:变压器有两个副边绕组,每个负载绕组分别提供半个周期的负载电流,因此其有效值为 ( 为输出电流最大值)。(5)核算窗口面积
    在计算出变压器的原副边匝数、导线线径及股数后,必须核算磁芯的窗口面积 是否能够绕得下或是否窗口过大。如果窗口面积太小,说明磁芯太小,要选择大一点的磁芯;如果窗口面积过大,说明磁芯太大,可选择小一些的磁芯。重新选择磁芯后,再重新计算,直到所选磁芯基本合适为止。

网友:
基础知识也重要

网友(2013-12-18):
好帖!!如获至宝,下载并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