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

楼主(2009-06-08):
开关是接通或者断开电路的控制器件,分为手动与电动式,电动式的一般称之为继电器.这里仅仅简单介绍手动式.
一、开关
    开关的产品多种多样,如摇头开关、滑动开关、按钮开关、翘板开关、波段开关、拨码开关……
    按照控制方式,开关可以分为机械式开关和电子开关两大类。本文仅介绍机械式开关的相关知识。
    单刀单掷开关/多刀多掷开关,如图1所示:
通常一个开关由两个接触点构成: 其中有一个可以移动的触点,这个触点称为刀片触点,与这个触点相连的引脚就是刀片引脚;另一个触点就是定触点,与该触点相连的引脚就是定片引脚。
    若一个开关只有一个刀片触点且该触点只能与一个定触点接通,就是单刀单掷开关(这种开关只有两个引脚);若一个开关有三只引脚,且其中的一个引脚与动触点相连(通常为中间的引脚),另外的两个引脚与静触点相连,而且动触点可以轮流在两个静触点之间进行切换,就称为单刀双掷开关。常见的单刀单掷开关与多刀多掷开关外形如图2所示。
    锁定式开关/非锁定式开关:开关因为操作的行为不同,还可以分为锁定式(交替式)开关和非锁定式开关(往复式)两种。
    所谓锁定式开关就是开关按一下即导通并能自锁,再按一下就会断开。因为会自己维持在动作状态,所以称为锁定式开关。非锁定式开关就是开关只有在压下时导通(常开触点)或者压下时断开(常闭触点),一放开就会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又称暂时开关或轻触式开关。常见的非锁定式开关外形如图3所示。
    波段开关:波段开关是单刀多掷开关或者多刀多掷开关的别称,通常由3路以上的选择触点组成。由于波段开关中的选择动触点与其他待选择的静触点呈圆形排列,这些静触点构成一个层次,所以通常根据波段开关中选择触点的多少来对波段开关进行“层”分类。即只有一个选择触点的波段开关就被称为单层波段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单刀多掷开关);有两个选择触点的波段开关就被称为双层波段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双刀多掷开关)。
    波段开关操作时大部分用旋转方式进行触点的选择,波段开关在切换时有先断路后接通型以及先接通后断路型两种。其中先断路后接通型波段开关的额定电流通常较大,一般应用在自动控制、充电机、整流器、电压调整器、包装机等电力设备中。由于这种波段开关的额定电流较大,所以通常采用密封封装,因此又被称为大电流密封波段开关。
    先接通后断路型波段开关的额定电流通常小于1A,在切换时先接通下一个触点,然后才会断开上一个触点,以降低噪音。因这种开关在切换时有短暂短路状态,故不能用于电源及电力切换电路中,只能应用在小信号电路、音响及A/V设备中。
    常见的波段开关外形如图4所示。
    拨码开关:拨码开关又名DIP 开关,是多个单刀单掷开关的组合,内部可以有多个微型开关。当组合有4个开关时,其具体名称就为“4位拨码开关”;当组合有8个开关时,其具体名称就为“8位拨码开关”。这种开关通常在正面上的一方标注有一个“ON”符号,当该路开关拨至“ON”位置时,该路开关为闭合状态,否则为断开状态。
    拨码开关主要应用在小电流的模式选择、地址选择、频率选择电路中,常见的拨码开关外形如图5所示。
    无线电    叶绍辉  有编辑

网友:
初学者入门必学的知识。

网友:
文图并茂,好资料。

网友:
尽管我们经常用这种那种的开关,也不见地认识这么多开关,学习了

网友:
现在能分清好些了,希望多发些此类的帖子

网友(2013-12-18):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