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09-06-08):
继电器的实质就是开关,也是用来接或者断开电路,不过是通过电信号或者磁场来控制,不用手工操作.
    继电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一、电磁继电器
    1.电磁继电器的构造
    电磁继电器是一种利用控制电流通过电磁铁线圈吸引衔铁实现触点转换功能的继电器。它由电磁系统、触点系统及传动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图1为超小型小功率继电器(JRC-21F)结构示意图及电路符号。
   2,电磁继电器实物图:
   3,命名法与产品标牌
   4,电磁继电器驱动电路实验
    图2为电磁继电器驱动实验电路。
用VT作为开关管,R为上偏置电阻器,RP为灵敏度调节电位器。并联在继电器K两端的二极管VD作为续流(阻尼)二极管,为VT截止时线圈中电流突然中断产生的反电势提供通路,避免过高的反向电压击穿VT的集电结,在用小功率电磁继电器时,VD可缺省。当RP电阻值由小逐渐调大时,线圈两端电压逐渐升至吸合电压值(4V),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Za-Zc闭合,接通电源GB2,直流电动机M转动。
    二、簧管继电器
    干簧管是一种磁控开关,除用磁铁磁场激励开关动作外,也可以利用线圈通过电流产生的磁场切换触点,这就是簧管继电器。簧管继电器典型的封装形式见图3,将线圈及线圈中的干簧管封装在磁屏蔽盒内。簧管继电器结构简单、灵敏度高,常用在小电流快速切换电路中。
    图4为簧管继电器实验电路,KR选用线圈额定电压3V、标称电阻值700Ω的簧管继电器。当光敏电阻器RG受光照射时,线圈中电流超过吸合电流值(4mA),常开触点Ha-Hb吸合,接通蜂鸣器HA而发声。
    三、时间继电器
    把电子电路器件与电磁继电器组合在一起,即成为时间继电器。图5左边为时间继电器的外形,右边上下分别为缓放继电器和缓吸继电器的电路符号,它们都有延迟时间的作用。使用时间继电器时,转动顶端旋钮可以设定继电器延迟动作的时间。
    图6为模拟时间继电器实验电路,当控制开关SA闭合时,电源通过延时电阻器R1向延时电容器C充电,当VT1基极电压升至2.1V时,VT1导通,经射极电阻器R3强烈的正反馈作用,VT2迅速截止,接在VT2集电极回路的电磁继电器K释放,红色发光二极管熄灭,绿色发光二极管点亮。K选用线圈电阻值120Ω、额定电压5V的电磁继电器。当延时电容器C选用22μF时,继电器延时释放时间约30秒钟,选用220μF时,可延时4分多钟。

原始资料 无线电 本人编辑

网友:
大功率自动控制不可缺少的器件。

网友:
把继电器接音频输出 当“舌簧喇叭” 那才好玩呢~~~

网友A:
继电器好象有类似施密特电路的回差效应. 释放电流小于吸合电流.

网友:
科学普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好象有类似施密特电路的回差效应. 释放电流小于吸合电流.

不错,释放电流小于吸合电流----类似"延迟"哦.

网友B(2010-05-12):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好象有类似施密特电路的回差效应. 释放电流小于吸合电流.

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动作不频繁、吸合时间又比较长的场合让保持电流小于吸合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1/2---2/3),达到节能和减少发热的效果。

网友:
机电一体化控制不可缺少的组成单元部分

网友:
回复团长 得《我估计有几百个中间继电器,那东西平常没用。现在24v供电了,很少坏,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有几百个中间继电器,那东西平常没用。现在24v供电了,很少坏,卖不出去了。

发个图片上来看一下,如果行,我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动作不频繁、吸合时间又比较长的场合让保持电流小于吸合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1/2---2/3),达到节能和减少发热的效果。

在这样做的时候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接点的接触电阻。由于全功率保持和小功率保持的磁力有差别,所以直接导致接触电阻会有不同。这方面过去我做过实验,4100型12伏的继电器,在12伏时的接点电阻为40毫欧上下,在8伏时就上升为65毫欧左右。现在生产的4100型继电器的吸合接点电阻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但两种不同的保持电流仍然对接点电阻有影响。在接触电阻比较重要的场合,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种时间继电器是靠调电位器来设定延时的.

网友(2013-12-18):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