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6N1小耳放

楼主(2009-06-09):
电源变压器使用宝石441的电源牛,6N1阴极输出,6Z5P整流。输出阻抗32欧。使用三级CRC滤波,故无一点交流

网友:
嘿 一不小心 又捡沙发
因陋就简啊 有点 用普通木盒不太能显示该机的品味 呵呵
瞎说的 恭喜楼主又得一件发烧利器

网友:
你好,能否上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在问一下,能直接推耳机吗?声音够不够大?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顶!这么厉害!我是吵吵了很多天了,东西还是一堆,就是做不出来,汗颜啊!

楼主:
能直接推耳机,声音够大

网友:
你的DIY是顶了问题还是要问!1、宝石441的牛就这么难看,你要用一块遮羞布盖起来? 2、441的牛是否适合用大八脚的整流管? (也许我错了,还真不知道6Z5P的参数) 3、如11楼所说,那个阴极电阻------?

楼主:
1、宝石441的牛就这么难看,你要用一块遮羞布盖起来?   有点难看
2、441的牛是否适合用大八脚的整流管? (也许我错了,还真不知道6Z5P的参数)  6Z5P基本和6Z4一样
3、如11楼所说,那个阴极电阻------?红色的是给LED限流的

网友:
栅极到地是否应该有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

1,这个电路没用电压放大,功率放大也严重不足,必须加一级电压放大,否则,没有实用价值.
2,一个小小的6N1完全没有必要搞个大八脚管整流.这样做,使得本电路显得不合理.臃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

这个电路没用电压放大,功率放大也严重不足,必须加一级电压放大,否则,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好像 这个 阴极输出器 只起到了 所谓的“胆缓冲”的作用....
楼主 认为这个电路可以使用多大阻抗的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可以比较好的配合大输出音源而不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32欧姆

网友:
今天我亲自试过这个电路了,乙电只用到了130V左右,
纸板简易搭棚,用CD唱机做音源。
确实如呜呼老师所说-------功率不足,而且大动态时低频出现失真。
没有电压放大,只有一级阴出,只起到了阻抗变换的作用,要推好耳机,确实应该有一定的功率增益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乙电加到250V了

网友:
楼主真真真真真真的是初中生?

网友:
我建议LZ用SRPP电路,效果要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

网友:
这个火车头贼好。6N1要离电容远一点,考虑将来升级。

网友(2011-11-25):
轻版是从电路结构来说事的,说的是非常正确
而楼主是根据手头现有材料来制作,只能因陋就简了

网友(2012-04-22):
小巧玲珑,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