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MOS场效应管

楼主(2009-06-10):
MOS场效应管
  MOS场效应管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型场效应管,英文缩写为MOSFE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Transistor),属于绝缘栅型。
  MOS场效应管主要特点:
  在金属栅极与沟道之间有一层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具有很高的输入电阻(最高可达1015Ω)。它也分N沟道管和P沟道管,符号如图所示。通常是将衬底(基板)与源极S接在一起。
  MOS场效应管分类:
  根据导电方式的不同,MOSFET又分增强型、耗尽型。所谓增强型是指:当VGS=0时管子是呈截止状态,加上正确的VGS后,多数载流子被吸引到栅极,从而“增强”了该区域的载流子,形成导电沟道。耗尽型则是指,当VGS=0时即形成沟道,加上正确的VGS时,能使多数载流子流出沟道,因而“耗尽”了载流子,使管子转向截止。
  以N沟道为例,它是在P型硅衬底上制成两个高掺杂浓度的源扩散区N+和漏扩散区N+,再分别引出源极S和漏极D。源极与衬底在内部连通,二者总保持等电位。图(a)符号中的前头方向是从外向电,表示从P型材料(衬底)指身N型沟道。当漏接电源正极,源极接电源负极并使VGS=0时,沟道电流(即漏极电流)ID=0。随着VGS逐渐升高,受栅极正电压的吸引,在两个扩散区之间就感应出带负电的少数载流子,形成从漏极到源极的N型沟道,当VGS大于管子的开启电压VTN(一般约为+2V)时,N沟道管开始导通,形成漏极电流ID。
  国产N沟道MOSFET的典型产品有3DO1、3DO2、3DO4(以上均为单栅管),4DO1(双栅管)。MOS场效应管比较“娇气”。这是由于它的输入电阻很高,而栅-源极间电容又非常小,极易受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而带电,而少量电荷就可在极间电容上形成相当高的电压(U=Q/C),将管子损坏。因此了厂时各管脚都绞合在一起,或装在金属箔内,使G极与S极呈等电位,防止积累静电荷。管子不用时,全部引线也应短接。在测量时应格外小心,并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感措施。

网友:
补充下,MOS管抗宇宙辐射,所以在卫星上工作的管子大多数都是这种东东,还有,具负温系数,温度越高,工作电流就会自动越小,也是个亮点。现在生产的MOS管已经没那么娇气,内部大多都有箝位电路,不再是“一摸死”,所以不必恐慌,不会无端损坏的

网友:
场效应管有许多好特性,但一是市面上不好找,二是价格也不低。因此老弄得人那里不舒服!

网友: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放大倍数比双集型小点

是滴,最可惜的就是这点,多个并联或VMOS工艺可以解决这问题,但又导致结电容增大……所以MOS怎么也代替不了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几只FPD7045L,手册说只要是做DC/DC变换的,主要参数30V100A。不知道做点什么合适?

可以用来做低压大电流开关稳压电源、可以用来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是滴!电子管倒是有双极晶体管的放大能力,四极管以上还更强悍些,只可惜太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滴,最可惜的就是这点,多个并联或VMOS工艺可以解决这问题,但又导致结电容增大……所以MOS怎么也代替不了电子管

同样也代替不了双极晶体管,由于mos管的以上缺陷,在特别高的频率上,还是bjt占主导

网友D:
我觉得mos管最好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不需要驱动功率,多级应用的时候很容易前后匹配,其他特性还是bjt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os管最好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不需要驱动功率,多级应用的时候很容易前后匹配,其他特性还是bjt好

由于表面漏电流和电容效应的存在还是要一点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os管最好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不需要驱动功率,多级应用的时候很容易前后匹配,其他特性还是bjt好

MOS管是输入电阻高,并不是输入阻抗高,尤其是其输入阻抗因为结电容问题跟频率不逞线性,这个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现在出现了“二椅子”管,就是MOS管跟BJT组合成的集成管,呵呵,频率特性和大电流特性稍微好点,如果组合的好,还可以刚好抵消温度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表面漏电流和电容效应的存在还是要一点功率的

我说的是一般用途,由于节电容带来的若干问题,所以我前面说了,高频领域还是BJT做主导

而目前mos管应用最广泛的应该是做开关应用,尤其是现在普遍的开关电源,由于mos管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需要推动功率,所以可以把控制芯片做的很小巧功耗做的很低以便于不同功率下的统一应用,如果使用BJT做末级开关驱动,不同功率的电源需要的控制器是不同的

网友(2013-04-11):
感谢分享资料教程

网友:
mos管弄不好会爆炸的 传说中的炸mos 哈哈哈  哎楼主复制的时候把图复制回来啊

网友(2013-12-18):
谢谢楼主老师的资料,学生学习并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6-09-24):
二楼,三楼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