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做烤箱

楼主(2009-06-10):
烤了4个输出牛和2个电源牛,这个办法还可以。用保温档即可。

网友:
锅还可以用吗?

网友:
不早说,这锅我都扔掉了。

网友:
都烤掉漆了!?

网友:
这个方法还行,但是不太专业,最好是能将内胆也利用上,我自己烤牛是这样的,绕好后,把牛放入电饭锅内胆,把胆再放入外锅,盖上原装的盖子,按下煮饭键,用大火把内胆加热到145度,此时电饭锅自行跳保温,然后利用余热和双金属片的控制作用时温度恒定在85度左右,整个烤制时间大约需要5~7个小时,然后将烫手的牛直接浸入到常温的绝缘漆中利用温差产生的负压,绝缘漆会自己流入线包的最里面,浸渍到牛温下降,然后捞出再用电饭锅的保温档进行烤漆,直到干透,这样考出来的牛干才有上午27厂的风味…… 电饭锅原保温温度在75度左右,建议升到85度,调节双金属片即可达到要求

网友:
然后将烫手的牛直接浸入到常温的绝缘漆中利用温差产生的负压,绝缘漆会自己流入线包的最里面,浸渍到牛温下降,然后捞出
---------------------------------------------------------------------------------------

这种干法是错误地!!! 绝缘漆根本就不可能浸到线包中的

楼主:
我一般是将线包或者牛烤热后丢到绝缘漆里2-3天,然后捞出。刚开始可以见到不断冒泡,漆是可以浸入线包的,能不能浸透不敢肯定,因为没有拆开过。不能浸透且不是更好,据说绝缘漆影响分布电容,影响高音,高档输出牛只是用绝缘漆或者高频蜡密封表面防潮,害怕绝缘漆等浸入内部。

网友:
  这样做,等在蒸米饭时 吃到的满嘴都是油漆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用内锅,也不要用锅盖,切记,漆那玩意儿有毒。注意不要将多余的漆搞到发热盘上。煮饭、烤牛两不误。

网友:
浸漆前用烤箱加温的目的应该是驱除变压器里的潮气, 可以防止变压器铁心生锈。温度一般在40-60度之间。
浸漆时间应该在1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将线包或者牛烤热后丢到绝缘漆里2-3天,然后捞出。刚开始可以见到不断冒泡,漆是可以浸入线包的,能不能浸透不敢肯定,因为没有拆开过。不能浸透且不是更好,据说绝缘漆影响分布电容,影响高音,高档输出牛只 ...

和你的做法大至相同

网友:
这叫红焖变压器,这道菜,绝对风味独特! 好办法!哈哈!!!

网友:
浸油漆这种活儿以前我都是交给老爸弄得,老爸是电机厂的,厂里别的没有,但什么漆包线,绝缘漆还是不少的,不过他们好象没有烤箱,都是用烤炉的。

网友:
你太有才了,哈哈。

网友:
用电炉加个罩子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