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七胆fm收音机

楼主(2009-06-10):
电路图是本坛坛友上转的,中周改电视中周,胆管:高频头用6AB4单三极管作本振,6N11作高放和混频,6AU6中放,6BJ7双二极三极管作检波和低放,6P1功放,6Z4整流,电原牛用上海163-5的拆机牛,输出牛用拆美机的。底盘用仪动硬盘合改装的,本机可以收88-108电台,灵敏度中上,音质很好。

划线钻孔。

划线钻孔。

划线钻孔。

划线钻孔。

划线钻孔。

划线钻孔。

用手电钻打孔

用手电钻打孔

合金钻头钻管座孔

合金钻头钻管座孔

完成

完成

另件摆位

另件摆位

安装另件

安装另件

安装另件

安装另件

安装另件

安装另件

顶视图

顶视图

顶视图

顶视图

接好线了

接好线了

焊接好电路,上频率计检测本振频率

焊接好电路,上频率计检测本振频率

88mhz高一个中频98.7mhz

88mhz高一个中频98.7mhz

108mhz高一个中频118.7mhz

108mhz高一个中频118.7mhz

接着把高放,变频电路焊完

接着把高放,变频电路焊完

接着把高放,变频电路焊完

接着把高放,变频电路焊完

接喇叭线开机出声了。

接喇叭线开机出声了。

灯亮图

灯亮图

中周图1

中周图1

中周图2

中周图2

全貌

全貌

机器和电路图1

机器和电路图1

机器和电路图2

机器和电路图2

楼主:
中周改了用三个[原本设计用四个,下图是未改前的另件摆位图片。

网友A:
靓。可否公开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靓。可否公开电路图。

电路图坛上就有,我也是在坛上下来的。请看mcuhk胆中人先生的帖子

网友B:
强而专业的DIY。最好能把拉线机构和度盘完善,请问最后整机是两个中周还是三个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而专业的DIY。最好能把拉线机构和度盘完善,请问最后整机是两个中周还是三个中周?

谢谢suhonggui兄,你的作品也很好,拉线机构和度盘这两天就完成,本机是两个中周,壹个鉴频中周,应该叫三个中周吧,这么讲对吗?麻烦你指正,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uhonggui兄,你的作品也很好,拉线机构和度盘这两天就完成,本机是两个中周,壹个鉴频中周,应该叫三个中周吧,这么讲对吗?麻烦你指正,多谢。

应该是属于中频放大的才叫中周,也称作两极中放,鉴频器严格上讲不能称为中周,它承担的是鉴频而不是中放,只不过是外形上像中周而已。

楼主:
谢谢suhonggui兄,指教,明白了。

今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天的雨,正好把本机的调谐机构,度盘和喇叭做好接好了,本机已完成,可以正式参赛了,

楼主:
完成的机器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天的雨,正好把本机的调谐机构,度盘和喇叭做好接好了,本机已完成,可以正式参赛了,

祝贺包天的靓机完工并取得好的成绩!!!

网友:
精致啊,手艺真的不错。

网友C:
支持支持!支持DIY !

怎么只有一个喇叭?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只有一个喇叭?单声道?

是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台尺寸???

24x16x4.6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