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屏压实验之二:6F2单管功放

楼主(2009-06-11):
这几天用一只6F2(三极--五极高频电压放大管)做了一个低屏压单管微小功率放大器,
正面
底面
基本情况情况如下:
一,所用电路:
高压电源,用了两套数值:
1,一套交流27v,整流后的直流高压为38V,对应括号中的一套数据.
2,另一套交流11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160V,
二,主观试听结果(计算机用小音箱):
1,高压为交流27V的情况;
a,估计输出功率为十毫瓦以下,(MF47交流10V档不到两小格),
b,,在12平米的房间内听感不错,高中低音均有,比信号源(索爱k750c)听起来舒服得多.要说明的是,此时室外约50米处是一个工地,挖土机等轰鸣(我故意没有管窗户).
改由耳机听了一下,音质差不多,响度稍大.
c,,无交流声.
2,高压为110V的视情况;
a,不失真输出大于150毫瓦.(电表指示大于1.2V)
b,音量足够,高中低音均匀.在100平米的二室一厅的任何房间够感到很响亮,干扰其他人,我的上网的儿女大喊"太吵啦".
c,无明显交流声.
三,交流110V倍压整流后的情况(此时直流电压为310V);
a,,输出功率大于1.1瓦,音质好.
b,三分后,板极开始发红,只好关机.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第一个帮顶。

网友:
呜呼兄没有胆机底台的话可以和我说,送你一个。

网友A:
哈哈,呜呼也加入纸板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呜呼也加入纸板党了。

有什么办法呢,除了纸板,还是只有纸板!

网友B:
支持呜呼老师的实验报告、你老的这个纸板实验台太利害了 什么都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呜呼老师的实验报告、你老的这个纸板实验台太利害了 什么都能干

"万能",哈哈,现在还不能使其退休!

网友C:
我支持呜呼兄换个铁板的.

网友:
有创意,支持!更可喜的是为原玩石机现改玩胆机的朋友解除了处理手头器件的烦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支持你“我支持呜呼兄换个铁板的”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试验做的好,
对大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
支持!纸板用于验证试验又经济有高效,非常值得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支持呜呼兄换个铁板的.

我反对,呜呼兄用纸盒才能高产,哪天有创意要做个什么实验,牛奶盒子加剪刀再用胶带捆一下,10分钟就是一个底台 。不象我搞个金属底台用去3年时间

网友D:
屏级发红的,你测量一下阳极电流,不要超过8毫安,这样就不会了。调整电流,调整阴极电阻。,把二极管换成电阻,选择合适的电阻,让阳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别忘了并联阴极电容

网友:
哪怕连纸板都不用裸接呢!也比不动手只动嘴强的多!我是说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级发红的,你测量一下阳极电流,不要超过8毫安,这样就不会了。调整电流,调整阴极电阻。,把二极管换成电阻,选择合适的电阻,让阳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别忘了并联阴极电容

哈哈,您忘记了:
1,我只是做低压实验.
2,高压电子管多的就是,没有必要搞了.
3,很明显,板极发红是由于过载.故不必处理,拆除就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呢,除了纸板,还是只有纸板!

从廉价、易加工、满足一般电气性能要求看,纸板确实是试验电路的一个好材料,我也长期用纸板。

网友:
支持一个

正好,手头有几只6F2准备扔呢。就做一个,也让屏极发红,感受一下。

网友:
我怎么想不到呢,纸板也可以啊

网友E(2009-08-19):
试验机用纸板免强,要做好机就要考虑用金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验机用纸板免强,要做好机就要考虑用金属的好。

用纸板试验好了,正式产品就可以考虑用合适的底板了,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网友(2012-12-22):
引用 楼主:
用纸板试验好了,正式产品就可以考虑用合适的底板了,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请问楼主
如果用6F1的话
效果如何?

网友:
好,好精神,不费劲,出好声。这才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网友F:
买错了,早知道买6F2的……买了五个6F1。屏压120伏,看来没用呐…………

网友(2013-06-14):
引用 网友F:
买错了,早知道买6F2的……买了五个6F1。屏压120伏,看来没用呐…………

现在有6F2乐…………

网友(2014-11-09):
我也挺喜欢用纸盒底台弄试验机,挺方便。。。。。

网友:
这个不错,6f2价格低。可以试试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只用两只管子就可以做小胆机了?呜呼老师好主意,以后那些收音机管都能用上了,以前买6F2的时候就有考虑过一直管子搞定前级后级,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实践。

网友(2015-01-19):
低屏压的话,6F1是不是比6F2更合适啊。

网友:
6F2應用三極管來做功放, 五極管做交大才成。

网友:
手上有6F1和6F2,过段时间试试看

网友:
有ecf82和6gh8 ,可以是吗

网友:
老师:是不是3/5复合管都可以试?

网友:
试验顺序先来非破坏性的,再来破坏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呜呼也加入纸板党了。

底台以前好像是台外差机

网友G:
看到图片上还有两个中州。。。。 不理解。。。应该不是收音机吧。。

网友:
很好的方案。

网友:
实践出真知,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图片上还有两个中州。。。。 不理解。。。应该不是收音机吧。。

还有双联,可以当蛋鸡,也可以做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