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机 (McIntosh)麦景图系类电路 集

楼主(2009-06-12):
麦景图MC-275电路

网友:
这图太小看不成,也放大不了。

楼主:
呵呵,刚想编辑上大图,谢谢海河兄!

网友:
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想发麦景图 275 ,看到您发了,我就省事了,您的图小点,我编辑了一下,别生气啊

网友A:
【转帖汇编】 大论 麦景图275输出变压器

牛之详情
1》体积:155X121X125MM,重18磅;

2C型铁芯(单C);铁芯:高154 MM,宽90MM,窗口:26X80MM,截面积:32X63.5MM
3》单线包、单边绕线;
4》线圈绕制:初级6层夹次级5层,先绕初级;
5》初级3个绕组是各自独立的,绕制时用3条不同颜色(线径亦不相同)漆包线併在一起,同时绕线,但在绕好后连接抽头时,各自独立连接,绝对不能出错;
6》次级:接喇叭4816欧是双线併用,加上回输绕组,共三条线,亦是採用三线同时併绕,再分别各自连接;
7》线芯绕好后,总共抽出线头是106条;
8》线包抽头连接好后,由1812寸至22寸长度不等的麻皮线引出,作为外接线;
9》绕线不用骨架,一块灰色纸(近似青壳纸)剪裁与C型铁芯相对称模样,漆包线绕在纸上,绕好打包,用棉线捆扎;
10》线层不用绝缘纸;
11》初次级层间亦不用绝缘纸;
12》线包不浸蜡、不浸漆;
13》线芯与铁芯并非紧密加固,四边有2-3MM空间,可自由晃动;
14》牛芯与牛罩悬空,注入蜡青封裝。

  《1》初级三个绕组分别是:输出级KT-88屏极,电压450V,阴极绕组线圈中点接地;推动级12AZ7屏极电压205V,次级绕组均是有一端接地,这些绕组各自电压不同,竞然可以不採取任何绝缘措施,互相紧密缠绕制作,竞能抵受几百伏甚至近千伏的电压而不被击穿!常言,当次级开路时初级之反电势可成倍升高,这就更不可思义!
《2》有说其漆包线是三倍高强度绝缘漆制作,这点没有专家撿验,从外表卡测,只是漆皮厚些而已。老衲只是用普通漆皮线便能一次成功。
《3》有论者云:不能採用麦氏输出牛的制作方法用于普通电路输出牛!非也,要做过试验才好言论。80、90年代流行制作300B,其电路多是12AT7、EL34推300B。老納依麦氏之法,单C铁芯单线包,不纸不油,制成后接入电路,运作多年,安然无攘。
《4》为何“不纸不油”(不垫绝缘纸,不浸漆油)?亦曾请教并从图书馆找寻资料,得到如下一句话:“一经浸漆,电容量成倍增加(大)”。麦氏为求“靓声”甘冒“击穿”之險,内中绝对有其技术支持,

其实麦氏输出牛并不复杂,比想象中简单;不分段、不交义、不反绕;全程正向顺绕,初级6层各自串连加跳接,次级5层全部併连,回输绕组亦然。由于不垫纸不排线,制作简单,无需熟练技巧都能绕制。值得一赞的是:各层匝数绝对一致,不多不少,而且分布平整,需要连接的抽出线头,同在一个位置,方便连接,整齐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之详情
《1》体积:155X121X125MM,重18磅;
《2》C型铁芯(单C);铁芯:高154 MM,宽90MM,窗口:26X80MM,截面积:32X63.5MM;
《3》 ...

超出人们想象的做法

楼主:
继续上图, MC-240   大家看得出和275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有水印版 MC-275

楼主:
麦景图MC-40电路 (清晰原图)

楼主:
麦景图MC-60电路 (清晰原图)

楼主:
麦景图MC-60 (原版资料)

网友:
回复楼上朋友,6N4不是 12AX7 ,关于这类管子的比较,请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6779-1-1.html

  这两种管子的差别 不仅在于 曲线上,电极间的各种分佈电容也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就好比可以用 ECC85来代替6N1而不能用6N1来代替ECC85使用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 麦景图后期的又一大作 ,MA 2275  胆石、运放结合的电路...  (图片转自 胆艺轩)

网友(2009-08-02):
只要不被奸商"神"化,所谓的名机也不是那么神秘的

楼主(2010-03-20):
回复 网友A:

补图  麦景图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