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消磁化功能的单端功放电路

楼主(2009-06-13):
这是把推挽变压器用于单端的以消除磁化电流影响的实验电路

网友(2011-01-24):
值得研究

网友:
目前没弄懂消磁原理如果能解决单端直流磁化问题将是个大好事值得仔细探讨研究一下

网友A:
直接经过一个电阻接地呗。为啥还来个6P3P?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A:
直接经过一个电阻接地呗。为啥还来个6P3P?

同意你的意见,应该可用电阻代替之。即使如果为了完全平衡的话也应该是这样的:

具有消磁化功能的单端功放(6B8P 300B)

网友B:
6p3做的是恒流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p3做的是恒流源。

学习了。
恒流源交流阻抗很大,避免了分流音频信号。
P.S:应该可以在输出变压器绕一少匝数的绕组,用大电流的晶体管恒流源,低压供电,减少功耗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恒流源交流阻抗很大,避免了分流音频信号。
P.S:应该可以在输出变压器绕一少匝数的绕组,用 ...

甲类本来效率就低了,再加这一套估计更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