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单端专辑

楼主(2009-06-15):
来源网络
这里是部分300B电路

localimg=328,300]4[/localimg]

网友:
都是好图啊``
就是没有管子啊````

网友:
谢谢楼主给提供的资料!!!

网友A:
不错,看见好图,俺也贴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见好图,俺也贴张

哈哈,我这里只是单端呢,您的推挽电路,已在另贴啦。

网友B:
小弟不才,半天也弄不懂第一张图输出牛初级绕组的6P3P是起什么作用的?有老师指教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半天也弄不懂第一张图输出牛初级绕组的6P3P是起什么作用的?有老师指教一下吗?万分感谢!

   最为 恒流源用,
这个电路其实 在《电子报》发表过, 一般来说 单端放大器的输出变压器铁心都是顺插然后留一点气隙防止磁路饱和,这个电路用6P3P构成恒流源 使 变压器中始终有何300B屏流相反的电流通过,抵消了又300B屏流产生的直流磁场,这样从理论上说就可以使用推挽变压器 来作为 输出变压器了,但实际中 其实并不理想,因为静态时 可以做到两相反的磁通相互抵消,可是动态时呢,300B 的屏流是随着信号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君一席言,胜读万卷书!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可行,但不主张採用。当然该图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我没有看过原文,但从
海河先生的帖来看,原文可能只作了平衡磁场的分析,并没有对自偏压甲类工作动态电流变化
的分析。我没有300B工作在自偏压下零信号和最大信号时屏流变化的数据,所以用6L6(見<
收音式电子管特性>)甲类自偏压的数据來说明。
屏压:300V、帘压:200V、阴极电阻:220欧、无信号时屏流:51mA、最大信号时屏流:54.5mA;无信号时帘流:3mA、最大信号时帘流:4.6mA。由于帘栅电流虽有影响,但不进入
输出变压器,可以不论。由于推挽电路一般要求对称性不大于百分之五,而54.5-51mA=3.5
3.5mA/51mA=0.0686,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但此时将平衡电流调整为51mA+3.5mA/2=52.75mA,这样一來屏流的变化大约为土3.3
mA

网友:
上帖最后打错键盘应%,即误差大约为百分之3.3,符合上述要求。
以上凭空分析,未作过实验,或有错误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300B单端电子管放大器

网友(2010-05-18):
全都看不见啦~~~~~~~~~~~~~~~~~~~~~~~~晕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