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N7P并联阴极推挽的功率接续器

楼主(2009-06-15):
由于6N7P大多应用于B类功放,所以很少見用于今夭的功放。最近我用两只装了一个声道耒试听。输出变压器用的是C型铁芯220/2X9V的电視机电源变压器耒代用,由於是双线包,所以有中
心抽头。输入变压器也用初级有中心抽头的220/2.2;/5V一个小变压器代用。
试听时用一只5吋8欧小书架箱,输入电压3V,(用,2.2/220V,变比约1/100)、输出可达
10W。低音稍差、中高音尚可。若用正規的4K/8欧的推挽输出变压器,效果会更好。
很圾欠,由于初学上网,还几乎是个电脑盲,电路图怎样都发不上网,请网友耐心等了。

楼主:
6N7P并联阴极推挽一个声道实验的图片:

更正后的图片

楼主:
用6N7P并联阴极的推挽功率率接续器

电路图:这个电路图是刚学用制图软件绘的,存在一些向题,请网友帮忙订正,谢谢。

网友:
   楼主 这种格式的文件只有特殊的(也就是您说的)绘图软件才能 打开,我觉得不太方便,希望您最好弄成 .JPG等常用图片格式,这样大家就能看到了

楼主:
谢谢海河先生,我的刀不快,还得好好磨磨。

网友:
*.lnk是一个程序执行文件的快捷文件,通常它以快捷方式放在桌面上,以方便使用者快速的调用。
转成*.jpg格式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绘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一款从=基础知识栏=下載的绘图软件,由于初学,只是依葫芦画瓢,还请坛友
帮助,谢谢啦!

网友:
   我 的最笨的办法:  把您能看见 的电路图 打开后,按键盘上的 PrtScSysRq按钮, 把屏幕上的东西就考下来了(我们这俗称也是照相,只不过是电脑给自己的屏幕照相),然后点 “开始”找到系统自带的 画图软件后,打开, 粘贴(也就是 Ctrl+C一下) 这样在稍微修饰一下,另存为 就能选择 JPG格式了

楼主:
海河先生,您是板主,我失敬了。这两天都在努力学习,怎样将电路图和图片发上來,因为我的电路图
和图片的格式是jpeg的。用您教的方法,选泽格式时,那一栏的第一个格式为jpeg,括号里才是`jpg,没
法将其调成第一。我还在=生活聊天板块=看到与我相同的问题。用坛友提供的方法也无法转换格式。因
为打开intemet选项-安全一intemet-自定议级別后找不到''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这
一选项。
还希望先生和坛友帮助,谢谢!

楼主:
今天在家人的帮助下,终于将电路图和两张图片传了上來。其实还是不会操作电脑造成的。电路图是用画图板画的,虽然费了很大劲,还是不如意,現说明如下:
一;由于6N7P是共阴双三极管,须在管座上将两个栅极用线联接,两个屏极也同样联接。
二;虽然阴极推挽但还是工作在乙类状态,即栅极电压为零。并要求输入一定功率[实验时输入约1W],所以要求输入变压器次级线圈直流电阻不要超过500欧[本例因用小电源变压器,初级电阻不到100欧]。还作倒相用。
三;静态电流约为60mA,输出10W时约为120mA。理论上该功率放大器可输出20W,当然要求栅极回路电阻为零;电
源内阻也为零。这当然不太可能,只是要求尽量降低其内阻。
四;阴极输出器虽然一个百分之百的負反馈电路,失真理应很小,但还是要由输入和输出变压器以及电源质量来决定。
五;发这个试实验上坛耒,让对此有兴趣的坛友参考。因初学电脑,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电路不错,简单易做,据说要达到好的效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6N7P大多应用于B类功放,所以很少見用于今夭的功放。最近我用两只装了一个声道耒试听。输出变压器用的是C型铁芯220/2X9V的电視机电源变压器耒代用,由於是双线包,所以有中
心抽头。输入变压器也用初级有中心抽 ...

我的理解,220/2X9V的电源变压器做输出,初级不用,只用次级吧?而输入变压器就是反接做升压用?
见图:

网友:
如果阻抗匹配,喇叭的接地那一端应与下管的阴极相连。

楼主:
見了呜呼版主的帖子,知道让先生見笑了。由于初学电脑,又用画图板画的,很难画出变压器线圈常规图,
所以用较粗的直线代替。我是用C型铁芯的12吋黑白机的电源变压器,变压器是双饯包的,将220V线包间
连接线断开,将2X9V次级串入,接成自耦变压器来试用的。又由于表述不清故让人产生疑问。谢谢版主提
醒。
另外,与版主初次网上''見面'',我有-个问题想请版主帮助;因为初学上坛,本來是一个''主题''的[...单声道
实验图片]发成了另一''主题''。这会对坛友查阅帶來不便。若能将其合并,或将其删除或是最好。再次感谢
呜呼版主。

网友:
   画的 已经 挺好了

网友(2017-07-03):
你发的电路图都挂了
能否重新发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