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氧体磁芯做出了性能超过T725的匹配变压器

楼主(2009-06-15):
自从收到了不练兄设计的匹配变压器后做了一系列的矿机试验,与未经改造的SC2-300耳机配合使用,比我手里的任何一只变压器的效果都好,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做一只效果好的匹配变压器的想法。
       大约两个多星期前,我找了找手里现有的材料,找到了一付导磁率2000的铁氧体磁芯,参考不练兄的变压器的阻抗抽头,去掉了200K和20K,增加了150欧和800欧,将原来的250欧改为300欧。绕线时8欧、32欧用0.1mm的线,150欧、300欧、500欧用0.07的线,其余用0.04的线绕制。由于事先没有对绕线空间进行估算,绕完后才发现,线包只占了可用绕线空间的一半左右。
       绕好之后变压器的数据如下:

阻抗(欧)  0      8      32     150   300    500    800    1.5K   2.5K    10K    40K     100K
匝数             0   100    200    433   612    791   1000  1369   1768    3536  7071   11180
电感(亨)  0   0.05  0.194   0.9   1.83   2.98   4.73   8.87   14.78   74.3   150      190
电阻(欧)  0    13      26      83    129    273    434     733   1045    2440   5360   8940

       使用后面照片所示的电路测试变压器的效率,信号源频率934Hz,正弦波波形,测得如下数据:

阻抗300欧档:R1=45.3K  R2=300欧  U3=1mV时  U1=31mV  U2=17.5mV  计算出效率64%。
阻抗1.5K档:R1=45.3K  R2=1.5K   U3=2.25mV时 U1=30.5mV  U2=17mV 计算出效率67%。

     这个效率与不练兄的变压器差不多,接入矿机试听,感觉效果与不练兄的变压器也差不多。上个星期我收到了远在美国的麦老师送给我的两只USI耳机,同时还特别赠送我了一只T725 变压器和一块红锌矿,收到这些珍贵的器材时,我激动极了,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向单位请了一天的假,便一头扎进我的“实验室”开干。
     首先我测试了T725 变压器,测试到的数据如下面照片所示,从这些数据可知:T725的电感量比不练兄的和我的变压器都小,当然,它的电阻也小。
     匹配变压器的电感量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大些才好,从原理上讲,变压器的端口电感量应该充分大于端口负载的电感量(比如说变压器300欧抽头线包的电感量应该充分大于300欧耳机的电感量)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增大变压器的电感量也要有限度,因为电感量增大的同时线包的电阻也在增大,而电阻的增大使变压器的效率降低。
      T725 变压器果然名不虚传,装到矿机上用SC2-300耳机试听效果好极了。
      测试T725变压器效率得到了如下数据:

阻抗300欧档:R1=45.3K  R2=300欧  U3=1mV时  U1=28mV  U2=17.5mV  计算出效率81%。
阻抗1.5K档:R1=45.3K  R2=1.5K   U3=2.25mV时  U1=27mV  U2=13.5mV 计算出效率84%。

      T725变压器的效率比我的变压器效率高出了很多,所以效果也要好许多,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这种变压器的铜阻小,拿40K端来说,T725 的电阻是1.458K,我的是5.36K。看来我的变压器还有必要下大力气改进一下。仔细观察我的变压器,还是有改进的余地的,变压器的绕线空间只用了一半,而且变压器的电感量比T725高了数倍,即使保证比T725的电感量大几倍我的变压器也可以减少不少圈数,这样就有了用粗些漆包线绕线包的可能性。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如果把线包的匝数减少一半,用直径0.1mm的漆包线绕制线包应该没有问题,绕好后的电感要比T725大不少,线包电阻则要比T725低不少。
     说干就干,把原来0.04线绕的线包拆了,原来的线不好拆只好破坏了,真可惜,这些线足够改绕3个SC2-300耳机。考虑到各阻抗的用途,决定去掉8欧端,增加20K端,用0.1的线按原来匝数的一半从新绕了线包。绕好后安装完磁芯,测得变压器的数据如下:

阻抗(欧)  0    32      150     300      500     800     1.5K    2.5K    10K    20K    40K   100K
匝数

0   100     217     306      396     500     685     884     1768   2500   3536  5590
电感(亨)  0  0.068   0.315  0.625   1.062  1.716   2.9     5.15     23.3   42.1    71.3   124
电阻(欧) 0   13.2    27.6     38.8    50.6     63.8    88      113.7   233    338      497     863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新绕的变压器电感量数倍于T725,可电阻只比T725的一半高了一点儿。从这个数据看新饶变压器的效率应该比T725还高。
      对新绕的变压器进行效率测试得到了如下数据:
阻抗300欧档:R1=45.3K  R2=300欧  U3=1mV时  U1=26.5mV  U2=13mV  计算出效率86%。
阻抗1.5K档:R1=45.3K R2=1.5K U3=2.25mV时 U1=25.5mV U2=12.1mV 计算出效率94.3%

    与事先预想的一样,这只变压器的效率的确比T725高了不少,将这只变压器安装到矿机上试听效果好极了,只凭耳听,感觉音质比T725圆润些,低音好像多了些,估计是电感量大的效果,音量听不出什么差别来。
    我终于用铁氧体磁芯绕出了比T725性能好的变压器。
     其实这只变压器的效率还有提高的潜力,如果像T725那样,最高阻抗只做到40K,那么目前从40K到100K的一段线包就可以不绕了,绕制变压器的漆包线还可以加粗,线包的电阻还可以减小,变压器的效率就能在提高些。

网友:
解决了大问题!应该是精华帖子了。加分!

网友:
很有意义的实验。

网友:
支持!学习!俺有几支黑光灯牛,也牵出试试!

网友:
勇于探索___好

用铁氧体磁心作矿石机的匹配变压器,并目还按制作顺序照了大量照片,毫无保留的发在论坛上,还把实验效果,使用感受,改进的余地和看法都公布出来供大家学习、交流、研讨。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佩服!学习!

网友:
学习。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实验做的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09-09-08):
大家都能这样就好了

楼主(2010-04-01):
去年年底网站出问题把原帖里的图丢了,现在补上:

中间是T725变压器,右边是自绕的铁氧体变压器

中间是T725变压器,右边是自绕的铁氧体变压器

铁氧体磁芯及绕好的线包

铁氧体磁芯及绕好的线包

铁氧体磁芯的尺寸

铁氧体磁芯的尺寸

变压器效率测试的电路图

变压器效率测试的电路图

用0.04的线的绕制数据及绕好的变压器

用0.04的线的绕制数据及绕好的变压器

效率测试的频率是943Hz

效率测试的频率是943Hz

用0.1的线绕制的过程中

用0.1的线绕制的过程中

用0.1的线绕制的过程中

用0.1的线绕制的过程中

用0.1的线绕制完成的线包

用0.1的线绕制完成的线包

组装好的变压器和SC2-300耳机

组装好的变压器和SC2-300耳机

测量线包的电阻

测量线包的电阻

测量线包的电感量

测量线包的电感量

测效率

测效率

T725变压器的数据

T725变压器的数据

网友:
楼主好设备。家有实验室。羡慕。分享既是快乐。

网友:
强!仪器不齐全,暂时不能做效率测量,但先收藏!

网友:
效率怎样计算?用50HZ信号测量有代表性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变压器是按1000Hz设计的就要在1000Hz附近的频点上测试,因为矿机匹配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要求很大,所以如果按50Hz设计变压器会很大,匝数极多,以至于无法制作,何况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测试频率一般在1000Hz频点上。

网友(2011-11-13):
请问老师,是用自偶的方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自耦的。

网友:
李老师在矿石机匹配变压器方面的研究,让我们受益匪浅啊,友谊电子的仿T725变压器就是杰出的研究成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再请教:彩电里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磁芯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过奖了!如果有兴趣就共同探讨吧。

楼主:
感谢轻功007版主将此贴设置为精华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向您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网友(2012-09-14):
精文顶起再从温.

网友:
真是好文. 留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2013-09-03):
记号一下,以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