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2009-06-18):
来源 网络 本人有编辑
一,半波倍压整流
1,电路

2,工作原理

(1)负半周时,即A为负、B为正时,D1导通、D2截止,电源经D1向电容器C1充电,在理想情况下,此半周内,D1可看成短路,同时电容器C1充电到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C1的极性如上图(a)所示。
(2)正半周时,即A为正、B为负时,D1截止、D2导通,电源经C1、D1向C2充电,由于C1的Vm再加上双压器二次侧的Vm使c2充电至最高值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C2的极性如上图(b)所示.
其实C2的电压并无法在一个半周内即充至2Vm,它必须在几周后才可渐渐趋近于2Vm,为了方便说明,底下电路说明亦做如此假设。
如果半波倍压器被用于没有变压器的电源供应器时,我们必须将C1串联一
电流限制电阻,以保护二极管不受电源刚开始充电涌流的损害。
3,如果有一个负载并联在倍压器的输出出的话,如一般所预期地,在(输入处)负的半周内电容器C2上的电压会降低,然后在正的半周内再被充电到2Vm如下图所示

所以电容器c2上的电压波形是由电容滤波器过滤后的半波讯号,故此倍压电
路称为半波倍压电路。
正半周时,二极管D1所承受之最大的逆向电压为2Vm,负半波时,二极管D2所承受最大逆向电压值亦为2Vm,所以电路中应选择PIV >2Vm的二极管。
二,、全波倍压电路
1,电路

2,原理

图5 全波电压的工作原理
1.正半周时,D1导通,D2截止,电容器C1充电到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C1的极性如上图(a)所示。
2.负半周时,D1截止,D2导通,电容器C2充电到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C2的极性如上图(b)所示。
3.由于C1与C2串联,故输出直流电压,V0=Vm。如果没有自电路抽取负载电流的话,电容器C1及C2上的电压是2Vm。如果自电路抽取负载电流的话,电容器C1及C2上的电压是与由全波整流电路馈送的一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同样的。不同之处是,实效电容为C1及C2的串联电容,这比C1及C2单独的都要小。这种较低的电容值将会使它的滤波作用不及单电容滤波电路的好。
正半周时,二极管D2所受的最大逆向电压为2Vm,负半周时,二极管D1所承受的最大逆向电压为2Vm,所以电路中应选择PVI >2Vm的二极管。
三,应用举例
1,半波倍压电路
a,
在本电路里,只增加了四个元件:二极管D1D2,电容C2C3,就很方便的获得了一个比主电压高出一倍的电压(1000V),做实验时,极为方便。
b,
在这里,用半波倍压电路(红色框内部分)做调整的专用偏置电源,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输出电压的下限。
2,全波倍压整流电路应用举例

这里,全波倍压整流电路解决了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与功放管的需要相比不够的问题。

网友A:
不错,不知道这种“二极管+高压电容”的N倍升压电路能否达到“马克思高压发生器”的威力。

网友:
很好!基础篇。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3-12-18):
感谢楼主共享!好资料,学习并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5-10-17):
倍压电路,讲的很好。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道这种“二极管+高压电容”的N倍升压电路能否达到“马克思高压发生器”的威力。

倍压的效率与频率也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