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2009-06-18):
来源 网络 本人编辑
一,三倍压整流电路
1,电路

2,原理

a,,负半周时,D1、D3导通,D2截止,电容器C1及C3都充电到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上图(a)所示。
b,,,正半周时,D1、D3截止,D2导通,电容器C2充电到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上图(b)所示。
由于C2与C3串联。故输出直流电压V0=3m。
正半周时,D1及D3所承受的最大逆向电压为2Vm,负半周时,二极管D2所承受的最大逆向电压为2Vm,所以电路中应选择PIV >2Vm的二极管。
二,N倍电压路
1,电路
下图中的半波倍压电路的推广形式,它能产生输入峰值的的三倍或四倍的电压。

根据线路接法的发式可看出,如果在接上额外的二极管与电容器将使输出电压变成基本峰值(Vm)的五、六、七、甚至更多倍。(即N倍)
2,工作原理

a,负半周时,D1导通,其他二极管皆截止,电容器C1充电到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图(a)所示。
b,正半周时,D2导通,其他二极管皆截止,电容器C2充电到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上图(b)所示。

c,负半周时,D3导通,其他二极管皆截止,电容器C3充电到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上图(c)所示。
d,正半周时,D4导通,其他二极管皆截止,电容器C4充电到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的极性如上图(d)所示。
所以从变压器绕线的顶上量起的话,在输出处就可以得到Vm的奇数倍,如果从变压器的绕线的底部量起的话,输出电压就会是峰值电压的Vm偶数倍。
3,应用举例

利用四倍压电路,可以直接从市电分别获得300V、600V、900V、1200V高压。其中300V、600V可以做电子管的功放电源,而900V、1200V的高压则可以用于测量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等等。
图中二极管可以选用1N4007,电容可以选用容量1--10微法左右,耐压1000V以上油浸纸介者。

网友A:
基础知识帖一般无法跟,但时不时的都需要瞄一瞄,建议呜呼版主将基础知识帖子弄到一起置顶,方便大家随时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帖一般无法跟,但时不时的都需要瞄一瞄,建议呜呼版主将基础知识帖子弄到一起置顶,方便大家随时查阅

您的建议很好,可是我这个版主无权顶置帖子,见:

网友:
自己做斑竹的版面底部应该有这个吧?如有,把需要操作管理的帖子在前面小框框里打上勾,执行相应操作即可

网友:
这样也可以,在某贴顶部,点开管理选项,呵呵,前辈没找对地方

网友:
看到图片标题下面那个“阅读权限”了吧?可以在发附件时设置“阅读权限”,我发的附件图片设置为100,版主的阅读权限是100,那意思是版主以下的阅读权限是看不到我发的图的

网友(2013-12-18):
感谢楼主共享!学生下学习并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2015-12-29):
倍压电路出的电流比较小,带载能力差

网友(2016-03-02):
我买了2个电子灭蚊灯一夏天没电死几个蚊子拆开后才发现里面是两倍的220V的倍压整流无法正常工作  电子苍蝇拍的电压是3000V要是想得到就得13倍的电压不知道如何选用2二极管和电容的耐压求助大家啦谢谢了

网友(2016-05-26):
自己一般都做桥式全波整流,简单且利用效率高,这种倍压的没做过,不知道都用在啥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