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6示波器图纸

楼主(2009-06-18):
常用的小型示波器ST16的图纸,不知道作者是谁,在此先谢过了!需要的同学们可以下载!

网友(2009-12-07):
没有下载的地方啊!

网友(2010-03-24):
楼主怎么把下载的网址删掉了呢?

网友:
下载地址在哪里啊?ST-16有多个版本

下载地址在哪里啊?ST-16有多个版本

网友:
这是我在《家电维修》论坛找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种是电子管的,另一种是晶体管的,另外还有个参数。
没办法论坛文件限制,电子管那个文件较大,
只好分卷压缩,都下载到一个目录后,双击解压即可。

网友:
说明书是这样说的(网上找的说明书,买机时没有说明书):
使用前的校准 示波器的测试精度与电源电压有关,当电网电压偏离时,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因此在使用前必须对垂直和水平系统进行校准。校准方法步骤如下:
1.接通电源,指示灯有红光显示,稍等片刻,顾时针调节辉度旋钮,并适当调准聚焦,屏幕上就显示出不同步的校准信号方波。
2.将触发电平调离“自动”位置,逆时针方向旋转旋钮使方波波形同步为止。并适当调节水平移位(11)和垂直移位(5)。
3.分别调节垂直输入部分增益校准旋钮(10)和水平扫描部分的扫描校准旋钮(14),使屏幕显示的标准方波的垂直幅度为5div,水平宽度为10div,如图3所示,ST一16示波器便可正常工作了。)
3是网上找的ST-16示波器原理图 ,与我实际机器不一样,主要是原理图中有电子管元件,而我机器里面没有电子管元件
4是这太ST-16示波器是否可以用1* 10*的探头直接测量彩电的行管的C极波形和电源
ST-16示波器的使用
面板上旋钮或开关的功能
 图1是ST一16型示波器的面板图。

 示波器是以数字座标为基础来显示波形的.通常以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幅度.因而在图1中,面板下半部以中线为界,左面的旋钮全用于Y轴,右面的旋钮全用于X轴。面板上半部分为显示屏。显示屏的右边有三个旋钮是调屏幕用的.所有的旋钮,开关功能见表1。其中8、10,14,16号旋钮不需经常调,做成内藏式。

显示屏读数方法
 在显示屏上,水平方向X轴有10格刻度,垂直方向Y轴有8格刻度.这里的一格刻度读做一标度,用div表示.根据被测波形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所占有的标度数,乘以垂直输入灵敏度开关所在档位的V/div数(或水平方向t/div),得出的积便是测量结果。Y轴使用10:1衰减探头的话还需再乘10。
例如图2中测电压峰—峰值时,V/div档用0.1V/div,输入端用了10 : l衰减探头,则Vp-p=0.1V/div×3.6div×10=3.6V,t/div档为2ms/div,则波形的周期:T=2ms/div×4div=8ms。

 使用前的准备
 示波器用于旋钮与开关比较多,初次使用往往会感到无从着手。初学者可按表2方式进行调节。表2位置对示波器久藏复用或会使用者也适用。

 使用前的校准
 示波器的测试精度与电源电压有关,当电网电压偏离时,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因此在使用前必须对垂直和水平系统进行校准。校准方法步骤如下:
1.接通电源,指示灯有红光显示,稍等片刻,顾时针调节辉度旋钮,并适当调准聚焦,屏幕上就显示出不同步的校准信号方波。
2.将触发电平调离“自动”位置,逆时针方向旋转旋钮使方波波形同步为止。并适当调节水平移位(11)和垂直移位(5)。
3.分别调节垂直输入部分增益校准旋钮(10)和水平扫描部分的扫描校准旋钮(14),使屏幕显示的标准方波的垂直幅度为5div,水平宽度为10div,如图3所示,ST一16示波器便可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1-04-21):
想知道关于st-16示波器使用问题;;

各位大俠。请教Y轴调节钮的作用,钮调到20us.档.是什么?能指示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