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2 在晶体管收音机中作调谐指示电路

楼主(2009-06-18):
有很多爱好者很想把电子管调谐指示利用到晶体管收音机中,以下电路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以下电路以6E2作为实例,如采用6E1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电路即可。

楼主(2010-04-02):
引用 楼主:
有很多爱好者很想把电子管调谐指示利用到晶体管收音机中,以下电路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以下电路以6E2作为实例,如采用6E1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电路即可。

现在补发电路图

网友(2010-08-26):
6E2是不是传说中的调谐指示猫眼?
3-31电路完全可以使用硅PNP管,同理3-32也完全可以找个耐压高一些的硅NPN管。这两个电路可能比较老了。

网友:
是否也可以用以前收录机那种LED驱动IC方式来做调谐指示呢?
就是显示电平的那种LED排排灯
我觉得那种东西需要的电压低,有的直接可以从原晶体管机里取
比用电子管猫眼要简便
外观效果嘛就看各人的喜好了,“排排灯猫眼”应该也不是很丑的哦~

网友(2011-01-19):
该电路我很久以前做过,效果不错.本电路好像在70年代中期的《中学科技》中有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博主的电路图,我也有6E2想试一试。

网友(2017-03-12):
用猫眼,满满的怀旧味道。

网友:
检波后的信号幅度不够,直流信号用晶体管放大,但有温漂,电眼的闭合不稳定,这是中频-检波-放大的方案。
我以前的办法是:中频-放大-检波。这样就不存在温漂了,没台时电眼肯定是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