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扫秒与间歇跳秒石英钟的耗电对比

楼主(2009-06-22):
手里恰巧两种走针形式的石英钟都有. 为了测量平均耗电电流, 采用了补偿法.
用一可调稳压电源与一合适电阻串联, 然后接到电池舱的极板上.
在电池舱极板上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解电容.
调节电源电压, 以一定的电流给电容充电. 由于电容很大, 两端电压基本不变, 充电电流也就基本不变, 可以很容易用电流表测量. 当平均放电电流(也就是电钟平均工作电流) 与充电电流相等时, 电池舱极板间电压保持恒定.
连续扫秒电钟在电压为 1.2 伏时, 电流为 320 微安.
间歇跳秒电钟在电压为 1.2 伏时, 电流为 100 微安.

由此可见连续扫秒电钟比跳秒电钟耗电大出不少.

记得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 上有个资料说 5 号锌锰电池的标称容量是 500mAH. 以此数据推算, 连续扫秒电钟大概可以工作 65 天 (合两个月). 而间歇跳秒的电钟可以工作 208 天 (合七个月). 不过如果用碱性电池时间要比锌锰电池长得多.

比如这个网页介绍了某品牌五号碱性电池的实测容量数据.
http://itestlab.dgzu.com/post/36.html
用 500mA 放电时容量为 1148mAH, 而用 70 mA 放电时, 容量为 2378mAH.
如果以 2378mAH 的容量来计算, 连续扫秒的电钟可以工作 309 天 (合十个月), 间歇跳秒的电钟可以工作 990 天 (合两年又八个月).

网友:
很好的结果。
但如果用碱性电池,容量就比较大。比如国产知名品牌的5号可以在小电流下有2000mAh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亲自测量一下本地几个常见品牌的 5号 电池在小电流 (暂定 1mA ) 下的放电容量.
每种品牌样采购两节, 每天观察一次, 估计总共有百儿八十组数据.

网友:
非常有意义的誓言。

楼主:
这就算套牢了.

网友:
充电电池虽好可以反复充电,但二次电池的自放电要比一次电池大多了,有些自放电要远远大于电子钟的消耗。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当电力告罄时充电电池也已经严重过放电了,电池很容易因此而损坏。

楼主(2009-07-28):
电池买回来了. 就等把夹具做好开始测量了.

网友:
测试过程会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非常适合从事科研工作,只可惜伯乐忙于发财去了,呜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誉了.
完全属于说着说着嘴就大了的那种情况.

网友:
楼上
1A=1000mA
1mA=1000μA
1μA=1000nA
1nA=1000pA

网友C:
等楼主测试电池容量的测试结果,支持一下!

网友:
充电电池确实不能用于电子钟

我试了许多充电电池用于电子钟,结果使用时间都是很短,后来分析原因,是充电电池的自放电很大,特别是镍氢电池,自放电大于电子钟耗电量。再说充电电池的电压只有1.2伏比普通电池的1.5伏电压要低很多。好一点的充电电池最多也就用一个月左右。而普通的碱性电池用于跳秒电子钟可以用两到三年,用连续扫描电子钟也可以用6--8个月。

网友D:
楼主的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楼主:
尚未开始.
事实证明, 做事得趁早. 真是 "凡事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啊.
虽说这两天确有其他要事, 但是从大放豪言那天开始, 时间过去也不老少了啊.
惭愧, 惭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既然石英钟的耗电很小(不足1mA).不应该用70mA放电电流的情况下得出的电池容量(2378mAH)来计算石英钟的行走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石英钟的耗电很小(不足1mA).不应该用70mA放电电流的情况下得出的电池容量(2378mAH)来计算石英钟的行走时间!

彼得同学所言极是。
电池的容量与放电电流之间的关系在铅酸电池上有个叫做 peukert 的公式来描述。虽然没有找到针对干电池类似特性的资料,但是放电电流越小,容量越大的情况应该是相似的。
因为自己没有实测,只好借用网上现成的容量测试数据。用 70mA 放电电流推测出的电钟工作时间,只是实际使用时间的一个极不精确的下限。
其实要想找出干电池放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并不难,多准备一些同型号同批次的电池,分别用 1,2,5,10,20,50,100....这样的放电电流放电并测试其容量即可。

网友F:
现在的这些表垃圾的不少,元件差,线圈可能也绕的少,5号碱性电池都用不了一年。如果能买到日本芯的应该要好一些

网友G:
我家的连续扫描电子钟一节普通电池可用1--2年,2002年买到现在只换过二次电池!
我的感觉好像与跳秒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连续扫描电子钟一节普通电池可用1--2年,2002年买到现在只换过二次电池!
我的感觉好像与跳秒的差不多!

奇迹

网友:
>>>>>请教电流单位nA〔纳诺安〕是多大
nA就是纳安,纳(nano)是10的负9次方。
与纳米的纳一个意思。

网友H:
5号的普通干电池容量是50MAH,1号的是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H:
5号的普通干电池容量是50MAH,1号的是500MAH。

记得好象是少年电工上说过, 5 号锌锰电池的容量是 500mAH,二号锌锰电池容量是 1AH, 一号锌锰电池是 4AH。

网友:
引用 网友I:
500nA=0.5μA 220mAH=220000μAH
220000μAH÷0.5μA=440000小时=18333天=50年
我原来就是这么计算,还以为计算错了,一般的说法是3-5年,为何与实际情况不符?谢谢!

电池自放电……新电池储存那么久也用不了了吧?
也有些主板耗电会大一点。

网友:
现在微功耗电器只用DURACELL,有效期7年,长时间用不漏液,不腐蚀,高功耗的则用充电电池。

网友J(2010-06-11):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这些表垃圾的不少,元件差,线圈可能也绕的少,5号碱性电池都用不了一年。如果能买到日本芯的应该要好一些

恐怕不太客观。

我的电子钟是扫秒的,普通干电池用不了三个月。换用南孚“聚能环”以后,基本上可以使用超过一年,但曾经有过一节南孚“聚能环”只走了三个月不到死了。同一批电池偶有突发短命的实在也是正常的事情。

至于“线圈可能也绕的少”的说法,俺觉得不太可能,绕这种线圈要有合适的设备和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行,山寨厂一般还真不愿意做这种事,买现成的线圈组装都比自己绕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J:

南孚电池有假冒的. 该不会是中招了吧.
http://itestlab.dgzu.com/html/intro/2009/0206/14.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恐怕不太客观。

我的电子钟是扫秒的,普通干电池用不了三个月。换用南孚“聚能环”以后,基本上可以使用超过一年,但曾经有过一节南孚“聚能环”只走了三个月不到死了。同一批电池偶有突发短命的实在也是正常的 ...

如果将被怀疑因线圈绕得少而耗电量大的线圈加绕若干圈, 是否就会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呢?

网友:
有人提出石英钟取消秒针,直接用电脉冲驱动分针 每分钟跳一格,这得省多少电,大家算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孚电池有假冒的. 该不会是中招了吧.
http://itestlab.dgzu.com/html/intro/2009/0206/14.html

估计不会,那是一个大封套八节电池,就这一节出问题。包装什么的都对照过,细节一致。应该还是偶发的居多。

警惕真假是对的,不过适当地也该给一些真品信任,否则日子过起来会比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将被怀疑因线圈绕得少而耗电量大的线圈加绕若干圈, 是否就会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呢?

这个要根据使用的电源、擒纵机构需要的动作力来设计电磁铁线圈,还与电磁铁所用铁芯材料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情况线圈圈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部件一般都是成套供应的。

若对一个正常运行的电钟线圈加绕若干的话,有可能电钟就此不走了。因为在已经固定了的供电电压下,电磁铁的出力会减小,也许这一减小就再也拖不动擒纵爪了...

网友:
呵呵,我也简单说说,没有遇见过走一年不换电池的表,现在的表质量低,普通电池也好不到那里去。我有一只小表,装一节电池最多用20天。我还发现带定时间闹铃的表,特费电。

网友:
楼主的测试基本可靠,我家用的二只电子钟,一只跳秒的97年买的,到现在只换过二次电池,一只连续扫描的一年要换一次电池,当然与钟的质量有关,前一只是进口机芯,后一只是国产机芯。

网友:
很有意思的测试,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测试电池容量的测试结果,支持一下!

交作业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2

补充内容 (2013-10-10 23:15):
原链接挂了, 修补一下:
几种干电池的小电流放电容量测试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184

网友:
我也测试了我家一只小的跳秒石英钟,测试方法与楼主的一样,测得的电流为200微安,测试时电容二端的电压保持为1.5V。测试时有个发现,印证了部分石英钟不能用碱性电池的观点,当我这种石英钟电压在2V左右时,石英钟虽有跳动,但不走了,高档一点的机芯可能对电压更敏感,由于碱性电池电压比碳性的高,所以在部分石英钟上不能用碱性电池完全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这个发现很有意义. 我实测了不同电压下面工作电流, 感觉跟线性电阻差不多.
再一个就是跳秒的 低于 1.15V  就不工作了, 而扫秒的在 0.875V 以下才停止工作.
下面是原始测试曲线, 横坐标是电压, 纵坐标是电流:

楼主:
刚才看原始数据才发现, 首帖的数据可能为了简化讨论时的估算作了一定的近似.
严格的数据是跳秒 100uA 对应 1.150V, 扫秒 320 uA 对应 1.146V.

网友:
测试时,也特意取下过秒针,发现秒针取不取与耗电大小无关。建议楼主也做一下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