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锌矿检波实验

楼主(2009-06-22):
收到不练兄寄来的红锌矿后一直没有好好做检波实验,后来又收到麦老师寄来的红锌矿石,昨天试了一把,电路用普通的单回路线圈有抽头,输出用自绕的铁氧体变压器40K端配麦老师送的USI耳机,声音虽然赶不上1N60大,但也不小,有一个奇怪的现象,640KHz的强台中国之声收不到,但是中波高端的几个弱台反而声音很大,效果最好时断开矿石用MF47万用表RX100档测红锌矿的正反向电阻,正向不小,3K多,反向电阻不大,只有10几K。
照片中耳机端音频电压表用的是1mV档,因要防止表盘面板反射闪光灯的光线造成亮斑,采用俯角拍摄,造成错觉看上去好像是0.3mV档。

红锌矿检波器:

实验的矿石机:

效果最好时红锌矿的正向电阻:

效果最好时红锌矿的反向电阻:

1N60检波时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

红锌矿检波时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

网友A:
顶一个,学习了

测音频电流的家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学习了

测音频电流的家伙不错

谢谢!买的二手的因频毫伏表,测出音频电压来再除以阻抗就可得到音频电流值。

网友B:
不错,触针用的什么丝??我怎么看着象钢丝
哪个有钱的去打首饰那里打个金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触针用的什么丝??我怎么看着象钢丝
哪个有钱的去打首饰那里打个金丝来

触针是一个现成的钢丝弹簧改制的,把弹簧拉直几圈,用什锦锉修尖端头即可。

网友C:
迅速改回二极管检波器之后,还会发生“高端频率声音反而大”的情况吗?

网友D:
这矿石叫人眼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迅速改回二极管检波器之后,还会发生“高端频率声音反而大”的情况吗?

换回二极管640KHz的中国之声就出来了而且声音很大,高端的台声音就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矿石叫人眼馋了~~

是红锌矿石,黄红色的晶体。较稀少,据说全世界只有两处红锌矿。这种矿石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负阻效应,加上适当的电源可以产生振荡,早年(上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再生式矿石机”大都是用红锌矿石做的。我还没顾上测试负阻效应呢。

网友E:
我早收到不练兄(无私赠送)的矿石    不好意思   一直没空试验
看到楼主的  矿石架别具一格  严重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回二极管640KHz的中国之声就出来了而且声音很大,高端的台声音就小了些。

表面看起来似乎你那红锌矿不适合低频,适合高频 ,二极管又相反?
或者说看看,二极管的高频段虽然小些,比红锌矿的小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早收到不练兄(无私赠送)的矿石    不好意思   一直没空试验
看到楼主的  矿石架别具一格  严重顶一个

这架子调矿石的灵敏点不方便,可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只好凑合着用了,据梁兄讲红锌矿的触点要有足够的压力,打算搞个能调触点压力的矿石架子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怪不得以前的矿石架都带弹簧   可能就是增加压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的是黄铜矿触针,不需找灵敏点,调整压力好时正向电阻1K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图片保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