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检测USB前置端口的玩意儿

楼主(2009-06-25):
动了电脑主板之后有时前置USB端口的接线会接错,我就曾烧坏过三个读卡器。在网上看见有人将坏的U盘改为前置接口的检测器,深受启发,将坏U盘锯短,用贴切片发光管和电阻做了几个,套在钥匙圈上,可以随身带着,其中一个只用一只绿色发光管,插入USB端口后,如果绿灯亮,表示电源接线正确,如果不亮灯则就是电源线接反或者线路不通。另做了两个有两只发光管的,一只绿管一只红管,绿管亮则接线正确,红管亮则表示电源正负极接反,如若两灯都不亮则就是电路不通很是方便。图中哪只小的就是检测器。

网友:
一会儿仿照一个、 请给电原理图、俺烧过一块160G移动硬盘

网友:
是不是在1和4之间正反向各来一个发光管?

网友:
如何判断数据线接反呢??
不如在屁股上再加上一个USB接口,再加装保险丝、极性保护二极管,变成一个“USB设备保护器”

楼主:
很得简单的,就是将一只十几欧的贴片电阻和发光管串起来接在一、四脚之间就行,数据线接反不会烧坏设备的,如果不读数据或电脑提示设备没安装好把数据线反接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会接反呢??????

楼主:
有些兼容机的机箱前置接口不太规范,如果装机稍稍粗心就会接错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兼容机的机箱前置接口不太规范,如果装机稍稍粗心就会接错线的。

我晕了~~~~~~~~~~~~还有这等事??

网友:
不会吧!电脑主板的插口都是有方向性限制的!你说的那是什么兼容机啊?是超级山寨的机箱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机器啊???????????真么麻烦~~~~~~~~

楼主:
多谢加分!
主要是不同厂家不同品牌主板上的前置接口插针定义各不相同,这个看看一些介绍就会明白,接错前置端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