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盒实验——6F3单端功放

楼主(2009-06-25):
战高温,再来纸板盒子作业——6F3复合三极五极管单端甲类小功放的实验。
1,实验目的:了解电子管对不同板极电压的适应性。
实验电路如下:

电路很一般,6F3的三极部分左电压放大,五极部分做功率放大,功率管的反射阻抗是10K,负载为8欧小音箱。倒是电源的滤波十分简单:仅仅只有电容滤波。
本次试验了三种电压,各级相关点的电压见下表:

2,实验结果。这是仅仅用主管听觉与万用表一块(MF47)来做的结论.
1,,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的测量条件:逐步加大输入信号,使功放管(五极部分)的阴极(第八脚)电压刚刚开始大幅度变化时,再稍稍减小输入,使第八脚的电压恢复稳定。
这个条件的根据是:工作于甲类的单端功放,其阴极电压基本不变。
a,板压300V时平均输出2W,最大输出达4.5W.。此时板极实际功耗为300X23/390=17.7W。已经超过手册给定值约10W!但是使用一个小时后再观察,其板极并没有发红。
b,70V时,输出约200MW;
c,37V时,输出约60MW。在一间12平米的房间内听起来足够响亮。
2,失真。
与信号源相比,即使不用负反馈,在最大输出时也听不到明显失真。
3,交流声。
低压时,基本听不到交流声,随着电源电压的上升,交流声慢慢增大,在无信号时很明显,但是当有信号输出时,交流声则被掩盖,对听觉的影响不大明显。
结论:
电子管板极电压的高低,只影响其输出功率的大小,对其他无明显影响。
相关照片如下:

网友A:
呜呼老师 家里也很热吗??

这样的热天还要坚持 试验 佩服、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呜呼老师 家里也很热吗??

这样的热天还要坚持 试验 佩服、佩服啊

室内33度,相对湿度40%,感觉还可以。我在北京城北。你那里很热?

网友:
今天北京有点闷啊

网友:
用纸盒怕怕,一烧不可收拾。

网友B:
支持DIY!也有一些疑问

佩服呀!战高温斗酷暑,完成这个实验!不过我有些疑问:阴极电阻为390欧姆,6F3没红屏,我有些疑问了,况且在阳极电压300V的状态下。另外就是6F3里的五级管的输出负载好像是5K左右,不应该是10K。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放大器,我的阳极电压取到260V,阴极电阻为470时,栅极电阻为300K,这样的状况,阳极电流为60多毫安了,工作1个多小时后增加到70多毫安,也红屏了,是暗红色的。后来我进行了调整,阴极电阻达到600欧姆时阳极电流才到38毫安。所以你的 300V阳极电压,490的阴极电阻,我看比较危险了。6F3的管子额定工作阳极电压为150V的呀!我使用的输出变压器室6P1的输出。阻抗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呀!战高温斗酷暑,完成这个实验!不过我有些疑问:阴极电阻为390欧姆,6F3没红屏,我有些疑问了,况且在阳极电压300V的状态下。另外就是6F3里的五级管的输出负载好像是5K左右,不应该是10K。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放 ...

说明:
1,输出变压器阻抗10K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手中只有6P1用的5K:4,我现在用的8欧音箱,所以,就是10K了。
3,本放大器在屏极电压为300V时,阴极电流实测值为,23/390=59ma.这样6F3的实际功耗为300X59=17.7W。已经超过此管的标定值(7W),但是板极确实没有发红,现在还是开着的呢。不过,长期工作肯定是不可以的,我将观察,不红的状态可以维持多久。

网友B:
呜呼兄,你的第二张图片的屏级已经微微发红了!我原来做的6F3的放大器,管子发红就是从这里开始。

网友:
向战酷暑的呜呼版主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呜呼兄,你的第二张图片的屏级已经微微发红了!我原来做的6F3的放大器,管子发红就是从这里开始。

哈哈,您的眼睛蛮好的哟。

网友:
呜呼大哥真干劲!那麽热的天还在做实验

网友:
只能说声佩服,好少见有如此“折腾”的爱好者。

楼主:
今天又进行了下面图纸的实验:

此次的电源电压最高是196V,五极管的工作电流为22.5/390=58ma,实测板极功耗为185x58=10.7W,比手册至高出3W。上午工作了2.5小时,未见板极发红!

平均输出约0.3w,最大输出大于1W。
结论:
1,此管实际功耗用一定的余量。
2,可以在低板压状态下工作。

网友C:
自偏压下的屏耗=[屏压-阴极电压]x屏流。即
(185-22.5)x0.058=9.42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偏压下的屏耗=[屏压-阴极电压]x屏流。即
(185-22.5)x0.058=9.425w。

不错,我忽略了阴极电阻的功耗!谢谢指出!

网友:
呜呼兄前几天出门了刚回到家里.你要的底板给你耽误了.

呜呼兄前几天出门了刚回到家里.你要的底板给你耽误了.
有的问题问你一下小七脚的 和小九脚的 ,还有大八脚的都用多大的开孔器开孔.明天买回来找个人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1-04-23):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看不到图了
楼主有空给补上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  能否请楼主再次上传图片?谢谢!!

网友(2020-06-29):
声纳改革图纸看看图

网友D:
纸盒也能制作胆机,很有创意!很想看看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纸盒也能制作胆机,很有创意!很想看看图,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已经七年未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已经七年未归了

最后访问2010-9-25 06:48
失联10年未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已经七年未归了

最后访问2010-9-25 06:48
失联10年了,不是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访问2010-9-25 06:48
失联10年了,不是7年!

手机上显示“最后发表时间”在13年。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含义。

网友:
有哪位同志有楼主图纸的,能否找出来上传,有一张算一张,我想楼主不会有意见的。

网友:
   上个图啊,

网友(2020-09-02):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