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DIY电容篇*——从零开始―认识电容

楼主(2009-06-27):
转自ZOL,兔猫
原作者的说明:
我只是对电容的品牌和质量有一定了解而已,对于耐压值、ESR等只是一知半解。
这篇文章是我在别的网站上看到的,觉得应该对大家有点帮助,就转过来了,修改或补充了其中一些东西/图片

对电子产品来说,电容是必备的元件,在电子电路中起到振荡、滤波、耦合等作用。电容按照介质可以分为无机介质电容、有机介质电容和电解电容三大类。目前日系的电解电容的产品质量最好。
例如:NICHICON,RUBICON,KZG,SANYO,PANSONIC,NIPPON CHEMI-CON,FUJITSU,TEAPO等。

日系七大电容厂商:Sanyo三洋,三洋的固态电容最有名气,在高端板卡上都有它的身影;Nichicon蓝宝石或者叫尼康;Rubycon红宝石,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容厂商,可惜的是没有固态电容,不过MBZ和MCZ系列也非常出色;KZG并不是电容厂商,而是NCC(Nippon Chemi-Con日本化工)的KZG系列;Matsushita松下,松下被动元件部商标是Matsushita而不是panasonic;Nippon这个名称不对,全称是Nippon Chemi-Con简称NCC-日本化工,KZG就是这个厂商生产的一个电容系列;Fujitsu是二线厂家,不过它的固态电容非常有名气,军工级电容;TEAPO是台湾厂商。

爆浆比较多的电容品牌主要有:JACKCON,Lelon,G-LUXON,GSC,OST等;涉及相关的主板品牌包括:升技(ABIT),建基(AOpen),映泰(BIOSTAR),BONA,COMMATE,精英(ECS),磐正(EPoX),Freetech,技嘉(Gigabyte),捷波(JETWAY),丽台(Leadtek),青云(Albatron),微星(MSI),硕泰克(SOLTEK)等。不过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爆浆事件之后,各大厂都相继更换日系电容。但是仍然有不少厂商依然死性不改。

一般来说,主板的电容要求都是精度比较高的,但没有高到精密电源的等级。日产电容如Rubycon,Nichicon等,精度非常好,寿命也比较长,但价格比较高,而且很难买到合适的正品。港产或者台产的电容,精度差,寿命也短,但价格便宜,供货量大。通过电容可以判断一款板卡的做工,以及厂商是否偷工减料等。小小的一颗电容十分便宜,但对于大批量生产的板卡厂商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很多板卡厂商都在电容上做文章。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特别是成本,各品牌相应的策略也就不一样啦。

虽然说不能光看电容就确定主板的好坏,电容并不是主板最主要的部件,有些地方,省掉了也不影响运行。相反,主板的品检标准非常重要,如果厂商能够坚持严格的品检,那么使用什么元件都不重要,因为品检时的环境不可能是日常使用环境中能够达到的,相反,如果厂商没有良好的设计和试验环境,最终产品没有品检,那么就无法发现元件搭配中的问题,即使全是名牌元件,搭出来的还是不稳定有缺陷的产品。但是做为硬件最基础的电容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

至于原理方面偶也不多说了,其实是偶也不是很清楚。

还是看图说话吧,让大家认识一下板卡上最常见的一些电容。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吧。。。希望对大家认识电容参数有点帮助

楼主:
1、 SANYO 三洋
SANYO OSCON SVP电容

(非常昂贵的高端固态电容,一般只会出现在中高端的主板上或是显卡上。只有极少数高端板卡会采用全部SANYO OSCON SVP 电容的阵容。价格一般会非常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目前板卡上质量最好的电容之一。)

SANYO OSCON TCNQ电容

(也是性能非常出色的SANYO固态电容,蓝色的外壳非常漂亮独特,可以一眼看出是SANYO的电容。质量也非常出众。价格略低于OSCON SVP电容,通常也是出现在中高端显卡上。一般高端显卡上更多的是采用OSCON 电容的阵容。)

SANYO WG 电容

SANYO WX 电容

(SANYO 的WG和WX系列电容在技嘉和磐正的主板上比较多见。稳定性和性能相对SANYO来说逊色不少,不过质量也是不错的。)

楼主:
2、 Rubycon 红宝石
Rubycon MCZ 电容

(RUBYCON(红宝石)MCZ顶级系列电容,完全可以与三洋的OSCON 固态电容有得一拼。MCZ是RUBYCON最高级别的系列电容,代表着红宝石的神话。可惜很少见到,只有高端才会有MCZ的身影。依然很稀有。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

Rubycon MBZ 电容

(Rubycon MBZ 电容是最常见的高级电容。通常出现在升技的主板上。升技的中高端主板全部采用的是Rubycon的电容。CPU供电部分一般都是采用的MBZ系列。用料非常不错。偶非常喜欢。MBZ也经常出现在显卡上。特别是五大通路品牌的显卡。虽然因为本成原因,没有使用固态电容,但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MBZ。只是显卡上那MBZ电容略短一些。)

Rubycon ZL 电容

(Rubycon ZL系列电容和ZLH系列电容比较接近。各项性能标准上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ZLH略好过ZL。升技的板卡通常是采用MBZ+ZL的组合,偶非常喜欢。还有技嘉也曾经一度非常流行Rubycon ZL系列电容。不过近来都改用SANYO 的WG和WX系列电容加上Nichicon的组合。)

Rubycon YXG电容

(性能一般,是Rubycon中最普通的系列。常用于显卡上。)

楼主:
3、 Nichicon  蓝宝石

Nichicon HZ 电容

Nichicon的最高级别HZ系列是目前所有电容级别最高的。名副其实的电解电容之王。

Nichicon HN 电容

(Nichicon HN 系列电容是Nichicon中仅次于HZ系列的电容,性能参数非常不错,与其他品牌的顶级电容性能相当。高端主板上也不是很常见,有点像Rubycon MCZ电容,非常稀有。)

Nichicon HM 电容

(Nichicon HM 系列电容是Nichicon中表现不错的电容,性能参数非常不错,与Rubycon MBZ系列电容性能相当。中高端主板上很常见。技嘉的主板上最近比较多地使用该电容与SANYO的WG和WX系列电容相搭配。)

Nichicon HD 电容

(Nichicon HD 电容在以前非常流行,现在随着HM的普及取而代之以前的地位。在以前P3和早期的P4时代的主板上可以看到。再低一档次的就是NICHICON HE系列电容。)
另外,关于HV系列电容的定位不是很清楚。个人认为应该在HM和HE系列之间,性能参数与HD系列差不多。

Nichicon HV 电容

楼主:
4、 Nippon  Chemi-Con  日本化工

Nippon Chemi-Con PS 电容

(NCC的PS系列固态电容,与SANYO OSCON 电容有得一比,也是非常昂贵的高端固态电容,一般只会出现在中高端的主板上或是显卡上。一般与SANYO OSCON 电容搭配使用出现在高端板卡上。这也是目前板卡上质量最好的固态电容之一)

KZJ 电容

(Nippon Chemi-Con日本化工的顶级电解电容,性能勿需质疑,定位于红宝石的MCZ性能相当,但是也比较稀有。)

KZG 电容

(KZG电容外观比较独特,很好认,华硕的最爱。通常在华硕的主板上可以看见整排的KZG电容特别是CPU供电部分,很常见。DFI的中低端也有使用KZG电容,高端的CPU供电输入部分也很常见,不过CPU供电输出部分常用固态电容。KZG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有不少的厂商都采用了KZG电容。还有技嘉,微星两大厂商也经常采用。可以说三大厂商都一致信赖KZG。)

KZE 电容

(KZE电容也是以前比较多见。以前的KZE外观为绿色,和三洋的WG,WX有点相近,不过感觉更像台系电容;现在的KZE和KZG一样为暗紫色。常见于华擎的主板。KZE相对KZG而言低了一个档次。不过应付低端还是手到擒来。)

KY  电容

(KY电容长得还是比较YY的,有点像高端电容。可惜定位却是低端产品。KY系列是NCC的低端产品,质量一般。通常搭配在主板非主要供电滤波电路上。)

楼主:
5、 Matsushita  松下

(找不到Matsushita 松下的FM系列电容的图片。FM系列性能并不能与Nichicon的最高级别HZ系列以及RUBYCON(红宝石)MCZ顶级系列电容相比。松下的实力却是勿庸置疑的,松下在陶瓷电容方向上更有作为。华硕的产品线中有不少使用了松下电容。因为图片不清楚,无法辨别。没找到FM系列,不过却找到了FL系列,具体定位未知。是在华硕的高端主板上CPU供电电路部分找到的。虽然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不过估计定位与FM系列相当,或许更胜一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Matsushita FL 电容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FL系列就是传说中的松下GOLD(金装电容)电解电容。性能非常出色。

Matsushita FC 电容

Matsushita FC电容比较常见,主板上使用的松下滤波电容最常见的都是属于FC系列电容。质量也还算不错,有些主板的CPU供电部分使用的是更高级别的FM系列电容。)

Matsushita FJ 电容

(Matsushita FJ 电容就比较一般了。没什么特色,更多地是使用在非CPU主要供电电路上滤波。)

6、 Fujitsu  富士通

Fujitsu SU 固态电容

(Fujitsu电容只介绍最有名的Fujitsu SU 固态电容,军工级电容。可惜这么好的电容被五大通路厂商的垃圾主板给浪费了。因为那些主板的CPU供电电路大多都不惜成本地采用了全部Fujitsu SU 固态电容的阵容,可惜返修率依然居高不下。值得欣慰的是一些不少大厂的中高端主板上也能或多或少地看到Fujitsu SU固态电容。Fujitsu SU 固态电容是富士通的最高水平的代表。)

楼主:
7、 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台系和其他电容吧。质量和性能与日系电容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就不多说什么啦。

楼主:
台产系列 补充

楼主:
8、 最后,再来认识一下爆浆事件相关的部分电容
GSC  大名鼎鼎的爆浆王——众望所归,名符其实

OST

(OST爆浆,其实也是有苦衷的,OST的电解液也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是灌注这种电解液还必须放入一种添加剂,但是OST没有添加,因为日方没有说。

OST还有一个长得很像KZG的马甲,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华擎的最爱,偶在不少华擎的主板上见过。不过总算还厚道,标识的是OST,而不是KZG,不然KZG就完了。)

其他的电容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要不就是无牌杂牌电容之类的啦。就不多说啦。

楼主:
再补
各品牌主板采用的电容品牌及产地,质量等级

NCC代表JP化工;Nichicon就是蓝精灵

品牌:
Nichicon   NCC   Rubycon   SANYO     备注
VZ     KMG     YXA     MV-CZ     105度 一般品
PW     LXZ     ____     MV-CX     小型化,低阻抗品
HE     KY     YXG     ____       K6,K6-2,P2,P3 时代等级
HD     KZE     ZL     MV-WX     K7,P3 时代等级
HV     KZH     ZLH     ____     超长寿命,小型化低阻抗品
HM     KZG   MBZ     MV-WG     K7,K8,P4,P4+ 时代高阶等级
HN     KZJ     MCZ     ____     极低阻抗品
HZ     ____   ____     ____     电解电容最低阻抗品 (电解电容之王)

http://www.pconline.com.cn/diy/s ... /0405/375927_2.html

  一线电容:
  Sanyo----三洋电容
  Rubycon---红宝石
  Nichicon --日系电容
  KZG-------日系电容JP化工(Nippon Chemi-con)
  KZE-------日系电容 JP化工(Nippon Chemi-con)
  Panasonic-日系(松下)电容

  二线电容:
  OST-------日系电容
  Jackcon---口碑不怎么样
  Taicon----台湾电容
  Nippon----日系电容
  Teapo-----台湾(智宝)电容
  Taicon----台湾

  三线电容:
  Sacon-----韩国(士康)电容
  GSC-------台湾(口碑不怎么样)
  Choyo-----台湾电容
  Chocon----台湾电容
  Fcon------台湾电容

  其他厂商

  Sacon-----士康 韩国
  GSC-------台湾
  Chocon ---台湾
  Fcon----- 台湾

  国产厂商

  FCON -----金富康
  LM -------佛山利明

楼主:
续:

主板厂商 贯用电容品牌
升技 Rubycon         华擎 KZG KZE
华硕 Nichicon KZG     映泰 OST
磐正 Sanyo OST GSC     技嘉 Rubycon KZG OST
捷波 GSC           联冠 Fcon
美达 Choyo           微星 KZG OST
昂达 KZG           七彩虹 Taicon
双捷 Chocon         硕泰克 Sanyo Sacon GSC(爆涨之王)
双敏 OST

网友:
有点味道

网友:
只是普及贴。。不错的。。。

网友:
极具参考价值以及指导意义的好帖子

收益颇多、受益匪浅

升技主板、我的最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8、 最后,再来认识一下爆浆事件相关的部分电容
GSC  大名鼎鼎的爆浆王——众望所归,名符其实

OST

(OST爆浆,其实也是有苦衷的,OST的电解液也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是灌注这种电解液还必须放入 ...

这个电容我换到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