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完整的灵敏度测试方法及实践

楼主(2009-06-29):
    在以往的矿机灵敏度测试时,都是用高频信号发生器通过“全波等效天线”往矿机的天地线端灌入高频调幅信号,在矿机输出端的耳机两端接上音频毫伏表,调整高频信号的幅度,使输出端的毫伏表达到预定值,此时高频信号的输出幅度就是矿机的灵敏度,这样的测量方法包含了矿机所有元件性能对矿机灵敏的影响,唯独不包含耳机性能的影响,这种测量方法没有包含耳机电能到声能的转换,故这一方法不是一个完整的灵敏度测量方法。

    自从收到了麦老师赠给的USI耳机,为这种耳机的效果所震惊,仅凭耳听就感觉到比我原先的SC2-300好太多了,而SC2-300是我原来耳机中最好的了,前些日子用铁氧体磁芯做出了性能好于T725的匹配变压器,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对矿机进行包括耳机在内的完整的灵敏度的测试,这样,矿机内任何一个零件的性能变化对整个矿机的影响都能一目了然,为此,我们就要将耳机电能到声能的转换也包含在测试之内,为此在测试的仪表里需要一只声压计,这样,只要在输入的高频信号幅度情况下判读由声压计指示矿机的输出声音数据的大小便可分辨灵敏度的高低了。

   为了节约费用,在梁兄的建议下,找了一只电话里用的驻极体MIC,搭了一个MIC的简单电路,用音频毫伏表测量MIC的输出信号,组成了声音测量电路,找了一只吸在玻璃上的挂钩,摘掉挂钩等金属件,在吸盘的顶端开了个圆孔安装MIC,这个改装后的MIC的尺寸很合适,可以方便地扣在SC2-300或者USI耳机上,对耳机的发声进行测量。

    开始测量并不顺利,发现电磁干扰和外部噪音干扰太厉害,以至于这些干扰的信号在音频毫伏表上形成的读数淹没了矿机声音的读数。将毫伏表到MIC间的连线改用同轴电缆,电磁干扰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外部噪音的干扰就麻烦了,把耳机和MIC包在棉被里都不行,最后只好早上4点钟爬起来,断掉空调,再试,好了,不包棉被也行了。

使用这种声音测量电路共进行了如下几组实验:

高频信号频率900KHz,调幅度30%,低频调制信号1000Hz

矿机匹配变压器使用T725变压器,初级阻抗40K时:
    用SC2-300耳机,次级阻抗300欧,高频信号=3mV,音频检测0.72mV
    用USI耳机,次级阻抗1.5K,高频信号=3mV,音频检测1.8mV

矿机匹配变压器使用自制的铁氧体变压器,初级阻抗40K时:
    用SC2-300耳机,次级阻抗300欧,高频信号=3mV,音频检测1mV
    用USI耳机,次级阻抗1.5K,高频信号=3mV,音频检测2.2mV

从以上的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
    用同一种耳机,自制的铁氧体变压器要优于T725变压器。
    用同一种变压器,USI耳机远优于SC2-300耳机。

以下是测量照片:

网友:
老哥的装备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网友A: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说明要提高矿机的品质,应重视电声元件。李兄的仪器也是省吃俭用来的,每一台都几经思想斗争才下手的,不容易啊! 从每天二包烟变成无烟男人大概也为了这些仪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说明要提高矿机的品质,应重视电声元件。李兄的仪器也是省吃俭用来的,每一台都几经思想斗争才下手的,不容易啊! 从每天二包烟变成无烟男人大概也为了这些仪器吧。

还是梁兄理解我呀!

网友B:
佩服!不知这位老兄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是业余爱好更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不知这位老兄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是业余爱好更佩服!

学的是工业自动化,干的是电子技术,偏重于单片计算机技术,无线电技术和摄影则是儿时到现在的业余爱好。

网友:
从测试方法,到测试结果,好像与矿石机无关,倒像是比对耳机灵敏度的测试。

网友:
赞一个!測试手段科学还来自于正确的理论,其測试数据有指导意义。学习了,谢谢。

网友:
仪表来之不易.有意义的测试.

网友(2009-09-15):
支持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