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DIY参赛】作品 高灵敏度调频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09-07-01):
首先感谢矿坛能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本人不才,做了个收音机也来参赛区凑凑热闹。
1、收音机采用传统外观,因为采用两个喇叭的话,相距太近立体声效果不明显,改用一个喇叭。
2、整机外壳采用中等强度的铝塑板制作,内部转角处采用角撑固定,以增加强度。
3、整机电路采用TA7358+TA7640+TA7343的经典组合,功放采用TEA2025B,两个中周均采用电视机中周改制。IFT耦合中周初级12T,次级1T,谐振电容为75PF,调频鉴频线圈14T,谐振电容47PF,改好后浸蜡处理。均采用0.13线绕制(我的线是5W节能灯电感上拆的)。耳机孔采用带开关的插座,其尾部有一个双刀双掷开关,通过耳机的插入和拔出加以控制,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立体声/单声道切换和喇叭/耳机转换。由于TEA2025B输出功率较大。所以在耳机回路中串联了2个220欧姆的电阻以保护耳机。当耳机插入时喇叭切断,耳机放音,并且输出转为立体声状态,立体声指示灯被点亮
4、电路板依旧采用热传印,电脑画好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用电熨斗将线路转到电路板上。整个过程这里不再详述了。
5、电路采用电调形式,BB910变容管配合10K电位器,除功放外,收音芯片的供电均由78L05小电流三端稳压块提供,为了最大程度获得电台频率的稳定性,调谐电压供电部分采用精密稳压管TL431,配合3296精密可调电阻。使其频率准确调整在87—108范围内。
6、电源供应采用坏的网络交换机上的交流9V/1A变压器,电流足够,为了避免干扰。电源板与收音板分开。为了避免产生很重的交流声,电源板加了共模滤波纹波抑制电路,减轻交流声,经LM317稳压后得到8.5V电压,供收音板使用。
6、整机电路调试,焊接完毕后,检查线路及元器件有无错焊和漏焊。通电测试,首先调本振OSC线圈(TA7358的8脚),使其高端准确覆盖。把电位器旋到最低端,调TL431稳压块取样的3296精密可调。使其覆盖低端即可。再调整RF线圈。(TA7358的3脚)使其高低端灵敏度折中就行了,在调RF线圈的时候可能会对本振有影响,再反过细调几遍,直到调谁为止。
7、频率表和调谐指示电路的制作:频率表采用85型电压表改制。交直流都可以用,把里面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拆掉。专门制作一块尾板,为了获得良好的表头线性,用一个三极管作放大。并外加可调电阻,使其在整个电位器行程内正好处于0-满度。刻度盘使用AUTOCAD画,先画一个空白的,然后装上空白的,收听电台,用笔记录下电台的位置,这样画出一来的电台比较准确。
8、最后装上天线,电源开关,加上后盖。

请看详图。

网友:
终于亮出来了!好手艺.

网友:
那是相当的不错啊.

网友:
使用电压表做频率指示做的太好了。

网友:
现代技术高强,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网友:
还是希望把电路图贴上。

网友:
超高档电调谐啊。

网友:
我的体会,首先是能画出印板图,这样往下做就有意思了,看到一个好线路做不出印板图那可是干瞪眼

网友:
手工非常出色。

网友:
羡慕PCB板做的好的人~!

网友:
参赛作品应该提供原理图

楼主:
整机电原理图

整机电原理图!

楼主:
下面的那块是功放块,型号为TEA2025B

网友:
好东西,天才创造,应该顶一下

网友:
画图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
我有TA7335P、TA7640AP、 TA7343AP, 有空也想DIY个集成FM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HONGGUI老师的这个组合也是很精典的,是否要加入AM波段?这个的话可能要多用几个中周。

网友:
面板很有特色,电路也很经典,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不容易 需花费好多时间 顶!!!!

网友:
立体声收音机应该给它两个喇叭,挂在两边

网友:
电调的好啊!现在好的空连不好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两个喇叭太近了,立体声效果不明显,所以只用一个喇叭,不如用耳机效果来得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UHONGGUI老师的这个组合也是很精典的,是否要加入AM波段?这个的话可能要多用几个中周。

关键是我的PCB板设计技术还达不到要求,现在正在学习protel99软件,还不知能否学会。如果学会了我会加入中波和短波,并采用大型机箱,左右各一个喇叭。这只是想法,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请wym88065老师帮忙查一下TA7335P的各管脚功能或实际应用图,为今后DIY机做点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wym88065老师帮忙查一下TA7335P的各管脚功能或实际应用图,为今后DIY机做点准备。

suhonggui老师可以参照TA7335P的PDF,因为文件太大,我上传不上,suhonggui老师可以告诉我邮箱,我把TA7335的PDF发到您的邮箱。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是单调频的双联可变电容可以按照PDF所示的接法,如果要加入AM,中放用TA7640的话,要对TA7335P的的电路要改一下。原因在于原版PDF的TA7335的可变电容公共端是接电源正极的。而AM波段的输入、本振、中放,检波、前置低放由TA7640全部完成,可变电容的公共端是接地的,因为不管是空气四连还是有机薄膜四连,其公共端只有一个,这个就势必造成冲突,所以如果考虑加入调幅,对TA7335的双改亦改成如图所示,我很羡慕suhonggui老师自己做的中周,加入AM波段至少得用三个中周,一个本振,一个IFT,一个中放,另外调频的IFT,和鉴频也需在自制的。因为这些中周基本没有成品可买。所以suhonggui老师这次看来也得自己做中周了。

网友:
才发现电子调谐的东西用动圈表头做指针是个好创意,以后我的电视机也这么做一个试试,加10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suhonggui老师可以参照TA7335P的PDF,因为文件太大,我上传不上,suhonggui老师可以告诉我邮箱,我把TA7335的PDF发到您的邮箱。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是单调频的双联可变电容可以按照PDF所示的接法,如果要加入 ...

我的邮箱:suhonggui@163.com

网友:
上午上街去了,中午回家后又重装电脑系统,现在才回贴,请原谅.感谢您的支持和指导,今后少不了要麻烦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7335p的PDF已发送到您的邮箱,以后我们共同学习提高,有些事我还要麻烦你,suhonggui老师谦虚了

网友:
赞一个,建议LZ大量生产,一定好卖

网友(2009-07-31):
超喜欢你改的表头……

网友(2010-04-03):
请委座发个图看下!!!!

网友(2010-05-14):
老的帖子,图全不见了……

网友:
是呀 有部分没有图了

网友(2010-11-29):
哦,是老帖子,图给吃啦???

网友(2011-11-01):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回复 35# wym88065 真奇了怪了,前后看了好几遍,怎么只见蚊子不见土啊?

网友(2012-01-02):
又不见电路图,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