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胆机怎么样?

楼主(2009-07-01):
胆机输入阻抗高,音质好,特别是单端的,
俺在想要是用胆机来放大矿机的信号一定很好听.
以前曾经用两只锗晶体管试过,音质非常好~

网友:
楼主与我不谋而合
我就想在胆机里加一个矿机电路。。
收放两用

网友:
矿机加低频放大, 在接收本地电台的时候,由于矿机高频调谐频带宽,所以音频中高频成分会比晶体管或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多一些。
    至于接收微弱的外地电台,其噪音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2015-12-04):
我看没问题,试试吧

网友:
  早就想做,直放式,估计错不了。

网友:
嗯,做做也没啥,比较一下,做总比不做的好,

网友:
提供1955年的图:

网友:
这图都能找到?!

网友:
9 楼的图不错。。。不知道能试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