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吹风里电机用多少V电?

楼主(2009-07-01):
发到这里不知道合适不。手头有两个铁的电吹风机里拆下来的的电机,没有电热丝那些的。不知道改接多少伏电压使用,另外怀疑是交流的,麻烦大家看下,有知道的兄弟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能是110V串极电机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带电刷,怎么可能是交流的,估计电压不是市电,我记得有个电吹风是24V的。

网友:
普通电吹风用直流电机,工作时所需电流很大,要几安培,但电压很小。
你图中的电机好象有点特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电机也有很多带电刷的啊。

网友A:
不懂,交流电机带电刷干啥用呢?

网友:
从外形看应该是串激式电机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好象是个直流电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激电机交、直流都可以用!!

网友:
有电刷就是直流电机是一个误区,串激式电机是交直流都可以通用的。
常用的手电钻,缝纫机电机就是串激式电机。工业上用的变速电机许多是有刷的,比方说塑料薄膜喷塑机就有电刷。

网友:
有电刷的一般是串激式交流电机,常用在小型电动工具类,如某些电吹风机、手电钻、吸尘器……工作中有电火花,噪声很大,但体积小,转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交流电机带电刷干啥用呢?

换向器。不懂还这个口气?

网友:
太直了,不好意思。其实我对电机的了解很少,只知道部分常见电机,对于交流电机有用电刷的,确实不知,因为只知道交流电本身就能产出交变磁场,所以不清楚为何要在交流电机上加上电刷换向。其实电刷是换向器这点是明白,就是不清楚为啥要把本身能产生交变磁场的交流电接换向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