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套件完工

楼主(2009-07-01):
首先自已先祝贺一下,通过三个晚上的努力,6P3P的套件终于完工了。
这是我第一次玩电子管,完工后在没有插管的情况下通电,检查各点电压基本正常,后插管打开电源,各点电压正常,但出现了杂音及交流声,检查了一下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接上音源放的声音也不太好听。断开电源,仔细检查,发现喇叭到47K电阻连线没有接,接上此线,打开电源,杂音及交流声都小了,不过帖近音箱还能听到轻微的杂音及交流声,离音箱1.5米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接上音源,哇,声音不错,还真好听。第一次能做到这样,自我感觉已经是不错了。
另,请教老师们,这个轻微的噪声及交声能否消除?怎样才能消除?

网友:
行!头一次搞,就顺利地出声了!

网友:
厉害呀 楼主的灯丝接线不用绞合的 而且太细啦
电位器的连线好像不是屏蔽线
滤波电容都用到220μ了 灯丝接线 和电位器的连线改好 一点接地的话 90db的音箱 10cm以外就应该听不到明显的交流声
大胆地把RCA处的隔直电容拆掉吧 减少音染

网友:
你好!灯丝电源的接线绞合一下会有效減低干扰的!而你的沒有绞合呀!
像这样!

另外可在灯丝电源並上2支串联的47欧2W的电阻、而中点接地也可減低交流声的!
看图的电源部份!

网友:
祝贺
把电源电解加大试试

网友:
灯丝线没绞合。整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源牛的交流高压线也需要交合

网友:
谁出的套件?这套件看起来搞得还不错。

网友:
别着急,开机一段时间再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又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我会按你们教的方法去逐一进行调试。

网友:
音频线屏蔽层稀少了些,灯丝、交流高压电线应绞合,RCA座耦合电容去除在电位器器后加上。

网友:
兄弟干得好,我也买了一套准备组装,我的手段一般,以前装过自行车和自来水管。请多指教。

网友:
第一次装机,很不错祝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