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DIY的合并式胆机

楼主(2009-07-02):
本机使用梁氏音响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两级电压放大,一级屏阴倒相,末级6P3P推挽输出。输出最大时,8欧负载上量得交流电压超过20V,输出功率超过50W。信号输入部分共有三组,其中俩组为小信号输入,一组为线路输入,通过选择开关进行选择。功率放大级为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有超线性接头,也可以很方便的改接成超线性线路。选择开关放在空挡时,音量开到最大,几乎听不到交流声。

网友:
做得很工整!有点像厂机呢!

网友:
很漂亮,信号输入线扎堆够多。

网友A:
看后面的接线柱就知道是一些年头了。
不过里面还是不错的,排列有序,可见手艺高超
不过一对6P3P输出50W,已经达到管子本身的极限,工作区在甲乙2类了。可能失真大一些

楼主:
电源部分灯丝和高压分别用两个开关控制。

电源部分灯丝和高压分别用两个开关控制。推挽输出部分采用固定栅偏压。当输出功率接近50W时,失真明显,输出功率在40W以下时,声音良好。

网友:
做工太好了!

网友:
不喜欢 这样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后面的接线柱就知道是一些年头了。
不过里面还是不错的,排列有序,可见手艺高超
不过一对6P3P输出50W,已经达到管子本身的极限,工作区在甲乙2类了。可能失真大一些

没见图,你咋知道是甲乙2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