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愚弄听众100年!音响界的十大谎言!

楼主(2009-07-03):
1. 关于线材的谎言
逻辑上不应以此谎言来作为开头,因为线材属于配件,不是主要的音响部件。不过这却是最巨大、最卑鄙、最令人气愤、最侮辱人智慧的谎言,而且还是发烧领域中最骗钱的谎言。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放在最前面来说。

音响线材

  这个谎言就是:高价喇叭线和信号线比标准或一般的线材有更好的声音。这个谎言已经在阳光下被诚实的权威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戳穿、耻笑和驳倒。但许多无辜者却无从分辨。

高级音频线

  最简单的事实就是:阻抗(R)、感抗(L)和容抗(C)这三个线材的参数,是唯一能够影响在声波频率范围内的性能的参数。信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天价线材还是被便宜线材传送着。当然,你还要为一个做工良好的插头、屏蔽处理和绝缘处理等等付出一些代价,以保证线材能够可靠和稳定工作。还有就是你要注意线材不宜过长,避免阻抗过大,信号衰减过多。然而,在基本的导电性能中,一对优质的衣架刮掉两端拉直后,一点也不比价值2000美元的神奇线材差。18美分一尺的 16号电灯线也是如此。天价线材是电子消费品中的一个最大的骗局。看到几乎所有的音响出版物都胆怯地向线材商投降,真的令人感到沮丧。
天价音频线
  一家名叫梨子(Pear Cable)的发烧音频企业推出了名叫Anjou的顶级音箱线,12英尺(约3.5米)要价7250美元,即使是超级发烧友对这样的价格也要吓一跳。
  James Randi(上图左)之前是一位著名魔术师,现在则专门揭露各种伪科学或灵异事件、超能力人物,99年国内的司马南悬赏特异功能人士就是同他的基金会合作。这次,他再次悬赏,称有人能够在盲测中证明这款天价音频线能够带来比普通“怪兽线”(虽然我们认为怪兽线已经够昂贵了)更好的音质,就能够拿走100万美元。
  有消息指出,梨子公司已经接受了这次挑战,参加测试的人员将是一位发烧音响杂志写手Michael Fremer。Pear Cable公司CEOAdam Blake(上图右)表示,是这位Michael Fremer首先联系接受挑战,如果拿到悬赏获益的也是他。但是,最终结果如何呢?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挑战无疾而终,报道仅仅到此为止。有点虎头蛇尾吧,而针对于盲测的问题,之后几点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更离谱的骗局。

楼主:
2. 关于电子管的谎言
这个谎言也是属于周边问题,因为在这个硅矽时代,电子管已经与主流不相干了。在Hi-End音响市场里,这是一个普遍深入的谎言。数一下高端音响杂志里面的胆机广告的页数所占的比例,难以置信啊,但事实就是如此。当然,里面的观点就是:在音响应用中胆机比石机更高级。你可别不相信哦。
电子管功放(胆机)
晶体管功放(石机)
  电子管对于无线电发射和微波炉等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不过,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则不是这样说。例如:功放、前级和CD机DVD机等。
     那电子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真的……镶金牙有什么问题吗?那怕是门牙?没有,这只不过是另一个较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而已。
电子管
  在一个音响设备里,电子管能够做到的,晶体管也同样能够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代价更低,可靠性更高。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级别的胆机放大器失真度也比同等级别的晶体管放大器要高,而且机子寿命期中,胆机需要的维护更多(更换管子,调偏置电压等)
晶体管功放
  那些8瓦特单端三极电子管放大器这种白痴设计就不算在内了,因为他们没有相似的晶体管设计相比较。
  关于胆味,这种故意的染色,晶体管系统也能够很容易模仿这种失真的声音,如果设计师想要这样做的话。当然,确实存在一些久经世故的音响设计师会考虑使用电子管,不过这种少数的又成功的特例难以完那些劝你购买陈旧技术的电子管商人的谎言。

楼主:
3. 关于反数码的谎言

你可能经常听到有人说:“数码声比模拟声差太多了。”“数码化音频就像一幅粗劣,由一个个粗点组成的报纸图片。”“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完全行不通,那个CD的 44.1KHz的采样率不能够解决极高频段的问题,因为只有那里的一个周期仅有两三个采样点。”“数码声音,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会发干发刺。”诸如此类,等等。
这实属无知胡言和故意误导。谎言在主流中很少得到支持,因为数码科技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认同。不过这个谎言却依然在一些音响世界的非主流,未获重生的Hi-End音响沙龙和各种各样的刁偏的听音室里流传着、延续着。

最可笑的反数码谬论的表现竟是:喜欢LP多于CD,而不是喜欢模拟母带多于数码母带。模拟母带与数码母带之间的争辩还未知谁胜谁负。吱吱声、噼啪声、爆豆声胜过背景宁静的数码信息坑?这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变态抗拒。

这里有一些读电子工程二年级学生也能给你证明的事实:数字音频是百毒不侵的,但模拟音频永远做不到,0和1在信号路径中决不会像模拟音频那样被改变。即使是今天音响发烧中最低端的44.1KHz的采样率。也能够分解所有的声音频率,不会引起任何音频范围内的信息损失。那些两个采样点如何能够还原20KHz的疑问是幼稚的曲解奈奎斯特采样定律的行为。
至于为什么有些模拟录音听起来更好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录音师的功劳。在麦克风摆位,声音电平,平衡度和均等化处理上做得很好。还有就是录音的地点非常符合听觉声学。
某些早期的数码录音也确实是硬和刺。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数字音频,而是工程师还在思考模拟方式,修正预先估计但其实不存在的损失。当今最好的数码录音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录音模式。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最高技术的模拟录音和最高技术的数码录音师可以相媲美的。尽管如此,在专业领域里模拟录音的拥护者正迅速较少。

楼主:
4. 关于听音测试的谎言

本刊的普通读者都知道如何反驳那些对ABX测试持相反意见的老烧的谎言。大致的方法如下:
ABX 方法需要A设备和B设备在电平匹配度在正负0.1dB内,你可以随意听A和B,你想听多久都行,如果你认为他们有不同,你可以要求听X, 而X其实就是A或者B的其中一个(这是由双盲系统随机决定的),允许你随时对A/X或B/X进行比较。随意多少次都可以。然后决定X=A还是X=B。

因为如果是完全靠瞎猜,命中率会在50%左右。为了统计的正确性最少要测试12次。(16次更好,20更加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科学方法来测试你是在听不同的东西还是在听同一个东西的了。那些偏执的烧友会告诉你双盲测试完全行不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Krell比Pioneer好声。

但如果他们在双盲测试中无法分辨的话。那么ABX方法就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他们的理论。
如果每个人都知道Joe比Mike高,但如果他们测出身高都正好是5尺11又1/4寸的话, 那么尺子肯定有问题,是吧。

最通常的反驳意见就是:ABX测试方法压力太大,如果你说:让我们来看看你能听力有多好吧。他们也许会说,没时间,因为要测16次。或者说所需太多的设备等等。

教你一个方法如何揪出一个反对以及混淆ABX测试的伪君子:如果你问他们相信其他AB测试的方法吗,他们可能会说相信。然后你问他到底靠什么办法分辨:1.用不同的电平?2.还是偷看?然后你就等着他们如何恼羞成怒吧:)。

5. 关于负反馈的谎言

在 放大器或者前级中使用负反馈?太糟糕了! 完全没有负反馈?真不错!这种误导被广泛地流传着。负反馈其实是一个在电路设计中很有用的工具。它能够减少失真提升稳定性。只有在晶体管放大器设计得的铜器时代,早在60 70年代,负反馈的使用不得当,效果很不理想,而且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是迷信无负反馈的起源。在80年代初期Edward Cherry和RobertCordell在质疑的阴影之下,使其真相水落石出。负反馈只要严格遵守其基本准则来使用,完全是有利无害的。时至今日,现在的那些唯无负反馈至上者,要么是撒谎,要么是无知的。

6. 关于煲机的谎言

这是一个被广泛地反复地宣传的谎言,使你相信各种音响设备甚至线材,煲机一段时间后,例如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后,声音会更好。这纯粹是屁话。开机后电容会在几秒钟内充电,偏置也会在数分钟内稳定。在一个设计正确的放大器或者前级或者CD机,它的开机第一小时的表现和使用1000小时后的表现,是没有分别的。至于线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跟音响发烧友讨论的这些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不过,喇叭等设备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运作以达到最佳表现的,这是因为它们是有运动构造部分的,是需要外力驱动的机械设备。这跟汽车的引擎和活塞等是一样的道理。但这并不意味一个好的喇叭刚开箱的时候声音就会很差。打个比方:一部才开了10公里的新车,会很不好开?会比旧车差很远?

7. 关于双线分音的谎言

即使老烧也有不少人掉进这个陷阱里。音箱制造商则是设置这个陷阱的参与者。他们会告诉你双线分音的效果是跟双放大器分音的效果一样的。甚至有不少音响界德高望重者向这份利益的大餐卑恭屈膝,向市场的现实投降,他们应该感到罪过。

而事实上:双放大器分音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义的,即使是使用被动式分音器。但双线分音则纯粹是骗人的巫术。如果你把一对喇叭线的末端接在另一对喇叭线连接的地方,在电子原理上完全没有改变,物理学称之为叠加定理。叠加定理规定:在整个网络同时施加许多电压期间,流过线性网络中某点的电流等于各个电压单独作用在该点产生的各个电流分量之和。类似地,在同样条件下,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等于各个电压单独作用在该两点之间产生的电压之和。

无论是音响销售员和音响发烧友,只要谁能够证明出相反理论的话,都应该去获得科学奖项和学院荣誉。

不过我们也得公平地说一句:双线分音其实也并无什么害处,只不过它其实并不能起什么作用而已。就好比在鞋里面装一块磁铁。
8. 关于电源处理器的谎言

这 个标题所要说的话,都在Bryston的产品手册里面都说了:所有Bryston放大器的电源供电方面都包含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高质量专用电路,以防止无线电波,线路穿刺和其他电源线等问题。Bryston的功放不需要特别电源处理器,只需要把插头直接插到墙插上就可以了。

他们所说的这些,其实也是所有设计优良的放大器所具有的特点。他们可能不一定跟 Bryston具有相同的PSRR和性能。不过他们做到能够直接插到墙插上而不需要其它特别的电源处理。如果你能够买得起一个高价的电源处理器,你也可以买得起一个设计优良不需要特别的电源处理的放大器。电源处理器对你毫无作用。(请注意,我们不是在谈论给电脑设计的浪涌保护设计的开关电源,它们可比 Tice 音响魔盒便宜得多,而且它们会比这个音频设备受到更多的电源干扰,例如打印机等外围设备)

关于“干净”电源,其中最大和最愚蠢的的谎言就是:你需要一个特别设计的高价电源线来获得可能是最好的声音。所有额定处理内部交流电压和电流的电源线的性能与其他电源线都一样,天价电源线是一个欺诈,你的音响电路并不知道,也不需要关心在变压器的交流端用什么电源线。它们所需要关心的是直流端所需的电压。想想吧,你的汽车需要关心用什么管子来给它加油吗?

9. 关于CD处理的谎言

我们暂时把思想回朔到聚乙烯年代,当我们用各种神奇的液体喷撒在LP碟上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提升回放的效果,特别是当喷出来的气压清理掉某些凹槽中的残渣的时候。商业逻辑学则继续往前推进,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某些供CD使用类似的神奇产品诞生了。

问题出现了,没错CD和LP都具有同样一个面可以让你喷撒一些粘液。但CD的表面与LP却是相距甚远的。它那微小的凹坑并没有跟模拟波形相对应,仅仅是携带了一些由于0和1组成的数字代码。那些0和1不可能被弄得更好也不可能弄得更差。而LP则可能会使轨迹变得更顺滑。他们读取的仅仅是0和1。你是不是也会把一个一块钱硬币擦得蹭亮,避免收银员把它当成一毛钱硬币呢?

10. 关于金耳朵的谎言

这个包罗万象的谎言,也许应该把它排到第一,不过也可以作为一个总结性的结尾。“金耳朵们”要你去相信他们的听力是多么的犀利和敏锐。他们可以听到重播中的任何细微的声音,与我们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真的,任何人如果没有实际的听力损伤,可以听到他们所能听到的声音,不过有一点,那些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知道那些声音是由什么组成的,知道怎么去解释和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一个喇叭的频响在3kHz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低谷,那么任何耳朵听起来,不论是金耳朵还是木耳朵,那声音听起来绝对不会像频响平直的那样。只不过,有经验的人能够很快地识别出是什么问题。就好象一个汽车机械师单纯靠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够很快知道汽车有什么问题。他的耳朵可并不见得比你的好。他只不过知道要去听些什么。其实你也可以做到,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处理过那么多的引擎的话。

最糟糕的部分来了,那些自命为“金耳朵”的偏激的主观评论者,Hi-end音响沙龙的销售员和音响俱乐部的主要成员等等,当他们比较两台放大器的时候,经常使用他们那虚伪的高手般的听力来胁迫你:“你听到了没有?” 你好像必须要听出那两者有巨大差别,而其实金耳朵自己都听不出有什么差别。他们就是说他们听到了,他们知道你信赖他们的金耳朵。感觉太糟糕了。

对金耳朵最好的反驳就是双盲测试。这是区分他是否真的能听出两者区别的最好方法。不过实际上,极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有,那些金耳朵也会在第一次蒙对之后溜走。

在音响界中,除了上述的十大谎言,其实还有更多。不过留待一些下次再谈。但音响工业不应该受到责备,而是那些疯狂的消费文化和被广泛接纳的玄学。音响工业,特别是高端音响部分,只不过是响应主流的气候而已。

总而言之,所有文化气候都会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趋向。

楼主:
反正就是个玩,有钱多用点也就买个高兴,商家也得吃饭啊。玩音响的如果学点电工电子基础知识就更好了。

网友:
虽非全部但有道理!

网友:
部分有道理
电子管的音色是模仿不出来 的
正如大家讨论的结论    石机和胆机各有特色   人有所爱

网友:
烧钱的在花了钱以后,当然要说好,不要让人家心理难受。

网友:
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谎言重复多次也就成了“真理”。

网友:
就和我们听矿石收音机。别人听索尼收音机,或是根本不听一样的道理。有人就爱上那个当摆那个谱,您忘啦”只选贵的,不选对的“那才叫成功人士!

网友:
有些内容很赞同,
有些则反对,

电子管不应该说比石机“高级”,
但是电子管的音色绝对是有它独特的魅力,是石机无法替代的!
没有对比试听过就不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煲机无用说也不是很正确,
电子管和晶体管机都应该预热一定的时间,电路基本进入热稳定状态,工作肯定比冷机时要好。

俺主要说说这两点~

网友:
比相对论的谎言好用多了。

网友:
提倡“科学发烧观”是对的,不过以上观点不能全部苟同

楼主:
相对论骗不到大家的钱,所以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