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矿石收音机电声元件——高阻耳机的修理

楼主(2009-07-04):
老式双线圈高阻抗耳机构造简单,灵敏度极高,常用在古老的矿石收音机上,用它来发声。
“万里牌”,“东方牌”,“永光牌”等头戴式的双线圈高阻抗耳机,灵敏度很高,声音比耳塞机醇厚,头戴舒服,深受矿石机爱好者的喜欢。但此类耳机由于线圈的线径只有0.06毫米(粗细相当与人的头发丝),甚至有更细的。年头久了,线圈常发生霉断,如果不修理,耳机就报废了。本人修理了几付高阻抗耳机,把修理过程写出来,供需要的网友参考。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耳机电阻。
最好把耳机盖拧开,测量是哪个线圈坏了,可以针对线圈坏了的那个听筒修理。同时把耳机连线也测量一下,耳机连线有时也会接触不良的。(耳机连线接触不良,可以用粗的缝衣针扎几下接头处,或用小铁锤砸几下接头处就好了。)
如果测量出来是线圈断了,就要把那个听筒里的线圈取出来,重新缠一个。把耳机连线拆下,记住连线的打结方法,等线圈修好后还要把连线装上去的。

2.取出线圈。
到油漆店买一瓶二甲苯溶液(稀料),沿听筒边倒入一些,注意不要太多,线圈框的上顶面不要沾上二甲苯溶液,然后放入有盖的容器里,等十几分钟后,线圈框就软化了,用起子(螺丝刀)慢慢撬出线圈框。如图所示。

趁线圈框未干,拆去漆包线,拆下的包布,小说明纸块,丝包线,软线等东西,都保存好,线圈缠好后都要用上的。

.拆去漆包线的线圈框要整型。由于线圈框与二甲苯溶液接触过,已经变形,可能放不进听筒磁极里去了,要用沙纸整型,把孔挫大些,使得线圈框能放进磁极里去。如图所示。

.有的听筒边上的螺丝孔滑扣了,甚至缺损了,需要修理。

找块与耳机壳颜色相近的小塑料片(块),用电烙铁把螺丝孔缺损处先烫热,再把小塑料片(块)烫化了粘在缺损处,再用电烙铁整一下形,用铁锥烫出一个小孔,用电烙铁把小螺丝烫进去,冷却后再把小螺丝拧出。修复的外壳如图所示。

.在拆线圈时,有的线圈框缺损了一点,也需要修理。
找块小塑料片,比线圈框薄点,用针划好样,剪下,用快干胶水粘好,干后再涂两层,涂到与线圈框一样厚就行了。如图所示。

下图:左边那个,左角上补过,中间那个左边补过,右边那个上面补过。

这是修复的线圈框,准备缠漆包线了。

.缠漆包线。

找些铁片,粗电线(铁丝也行),做个简单的缠线架。把拆下的软线,丝包线,包布等东西准备好。用0.06毫米的漆包线焊在一根软线头一端上,剪一小块绝缘纸(薄膜食品袋也行)把软线头一端包好,就可以放到修复的线圈框上缠漆包线了。

在缠线过程中,不小心把线弄断了,可以把两根断头拧在一起,用火烧一下,断头就烧结上了,再用绝缘纸包好,继续缠线。如图所示。

每个线圈要缠4500圈左右,只要缠得下,缠多些更好。为了记住圈数,每缠100圈,在纸上记一道,五道为一个“正”字,写满九个“正”字,一个线圈框就基本缠满了。取下缠好的线圈,把原来的丝包线套在线圈上扎紧,焊好线头。

再把小的说明纸块放上,包布缠好,用松香粉撒在包布接头上,拿电烙铁烫牢。把另一个线圈也缠好,布包好烫牢。把两个线圈头焊在一起,用万用表测一下,没有问题就可以装入外壳了。

7.
耳机总装。

把两个线圈一并慢慢装入壳内磁极中,接上耳机外连线,再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值,没有问题就可以放上铁片,纸圈,拧上盖了。

耳机修复了,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tjn
涂于上海市闵行区

网友:
高手,能工巧匠!

请版主授精。

拆下线包后顺便充磁一下就更好啦。

网友:
是应该受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0.06毫米,不是0.006毫米,谢谢提示.

网友:
学习!细致入微!!(精品的文章)

网友:
太棒了!
我有军用耳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不知道是不是线包坏了

网友:
这就是DIY精神!

网友:
4500圈..................老唐超级好耐心!!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耳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1:可能是铁片碰磁极了,把声音小的那个,在铁片下垫一两个纸圈试试.
2:可能是线圈内部断线了,用万用表1K档测量一下直流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
我的耳机结构少有不同。
心与线圈架粘结有什么比较安全的方法弄开
外面接线的螺丝拧不下来,头都拧毛了,怎么办呢

网友:
巧手!正负极性最好要对一下。

网友:
请问绕一个线包要多少时间?

网友:
我是按坛里的老师教的方法,用酒精滴在线圈框和磁铁极靴间,溶化固定用的

溶化固定用的松香后就可已将线圈拔出。酒精不会对框造成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修好一付耳机要化两三天时间,光缠线圈就要化去一整天.修耳机费时间,修好了倒蛮有成就感.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

网友:
十分辛苦的一项工作!

网友:
楼主真细心,是个功夫活。

网友:
改用MF10表头用的线去绕会不会灵敏度大增?

网友:
好文章.顶一个.

网友:
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
好文.顶一个

网友E:
我在淘宝上购的一耳机,用电表测直流电阻2000欧,但接到单管机上就是不响我发现在听筒片和耳机间缺了一层(圈)纸垫片,请问如何解决?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听筒片和耳机间缺了一层(圈)纸垫片,可以用厚点的纸片做2个就行,不用问题也不大.耳机,接到单管机上就是不响,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宝上购的一耳机,用电表测直流电阻2000欧,但接到单管机上就是不响我发现在听筒片和耳机间缺了一层(圈)纸垫片,请问如何解决?谢谢了

2K的耳机阻抗有13K左右
用在单管机上大了太多(假设您用在晶体管单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宝上购的一耳机,用电表测直流电阻2000欧,但接到单管机上就是不响我发现在听筒片和耳机间缺了一层(圈)纸垫片,请问如何解决?谢谢了

另外有的耳机不需要那个纸垫
您用万用表电阻档碰碰耳机两端听下有没有卡拉卡拉声,有的话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佩服这毅力。

网友(2009-12-05):
学习!细致入微!!(

网友:
DIY的精神   赞一个!

网友:
心灵手巧

网友:
难度大啊,,,,

网友:
干这活一要耐心,二要细心,还要手巧。佩服!

网友(2010-01-21):
图不见了

网友:
图片都不见了。是不是服务器调整时,把链接路径弄错了?

网友(2010-05-16):
图都不能看了,楼主能否再上图!!!!!!

网友:
如何才能看到图片????

网友(2011-03-30):
老大,再发遍图吧

网友(2012-06-23):
学习了,有图就更直观但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图片都不见,恢复图片对贴子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