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的教训

楼主(2009-07-06):
昨夜修机,给我很大的教训。修的是我原先做的6P3P机,故障是交流声大,比信号还大,开始怀疑是低频自激。打开机箱后,发现一根断线,一头断开,一头和接地点连接,我怀疑是他的事,把他剪断了,毫无反映,又怀疑交连电容漏电,书上说要用梅格表验证是绝不漏电者,才能用,我不知道梅格表是何物,也无法验证,遂将强放管栅极通地,也毫无反映,心想是强放管坏了,换新也没用,又断开猫眼接线,还是没用,后来,偶然发现滤波电容的负极接线断开,而正是我剪去的那根,原因是我用了细线,时间长了自己坏的,这个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做事一定别图意省材料,而不顾质量,现在说一下,也让大家注意,欢迎大家尽情拍砖

网友:
梅格表
   或者叫迈格表,就是兆欧表。迈格就是希腊字母M啦。
   不知道楼主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么绕人的表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从58年的《扩音机》一书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从58年的《扩音机》一书看到的。,

迈格表叫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叫摇表.

网友:
我淘的飞虹   6P3P放大器就是噪声大   怀疑管子老化

网友:
我们这里也叫摇表

网友:
交流声大一般都是电源滤波所造成,应首先检查滤波电解电容,以免走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电容坏了。

楼主:
我终于知道为何原来声音小了:6P3P老化,管顶发黑,换新即好了,大上次修机,是修R50-1,故障表现为无规律的劈啪声,开始怀疑是输出牛将断未断,打火,后来挨个拔管,发现两个交连电容漏电,换新故障排除。

楼主:
小改不如大动,我今天将这个单端推翻重做了,交流声小了许多,元件买的新的,经检测全部合袼,又买来摇表,测交连电容,发现都是在400兆欧左右,还是有微量漏电,不知是否有什么坏影响,另外,所有元件引脚都套了绝缘套管,省着日久打架,这种套管不怕烫,是不是烙铁的电源线可以用?省着误烫。

网友:
又买来摇表,测交连电容,发现都是在400兆欧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