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超小型矿机输出变压器试制成功

楼主(2009-07-07):
从旧电脑的56K调制解调器(猫)中拆得一个16X17MM的坡莫合金小变压,拆除原来的线圈,经李兄设计数据便动工,考虑体积小就不多抽头,经多次试验 1.5K、2.5K两个头适合SC2-300、USI耳机,故只抽两个头,0-1.5K用0.07线绕476T,接着绕至615T为2.5K抽头,从 2.5K至100K用0.04线接着绕至3536T,原线圈有四个接线柱刚好用上。
拆猫中的变压器要小心,先除去胶纸,用酒精泡片刻洗去胶渣,用一支适当的工具冲出第一片就好办了,坡莫片和纸一样软易变形,也不怕,放在玻璃平面上用手一按便复原了。
试听结果比铁氧体好,而且特小!

网友:
回 1# L。D。XIONG 的帖子

首先祝贺!!
我找到的坡莫合金E型片,后来又找到I型,为何前者21片,后者40几片?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十几片的好啊,100T可能超100MH,绕线少多了,可望作到200KΩ。

网友:
有缺失还是多余?
不是配套的?
一个以上?
厚度可能不同?
管他,先弄起来玩儿再说!

网友:
梁先生用PM合金做阻抗匹配变压器效率可能超过90%(甚至高达95%以上),对矿石机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网友:
眼肿煮鹤!

网友:
对无源的矿机来说,提高转换效率是致关重要的。

网友:
回复楼上几位:
是那个横条40几片。要是那个E型,就乐死了,

网友:
比电源变压器代用的效率高吧~~~~

网友:
高多了。
这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下次去废品店掏个猫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无仪器测,听听也可以对比,由于此变压器设计阻抗100K,矿机会出现弱台,选择性也好很多,小体积、用线少、效率高,值得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便宜的,选片数多的。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可否做一个2P2的输出变压器?需要多少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