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如何建立低频放大器的正确工作点

楼主(2009-07-11):
作者 邱永华  本人有编辑

    业余者在装低频放大器时,往往由于没有条件来设计放大器的工作点,只是借用他人的已有电路进行仿制,由于很多因素,就造成工作点(栅偏压)选择不好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使悦耳的乐音变成了难闻的噪音。下面介绍一种业余调整办法——用直流毫安表或电压表检验栅偏压大小是否适当。

    把直流毫安表串在电子管屏极回路中或把电压表并接在阴极电阻RK上,如图1所示。然后在栅极上加上信号。当栅偏压选择合适时,则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将不变。如果加上信号后,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反之,如果指示减小,则说明偏压小了,应该增加偏压。调整偏压的简单方法是改变阴极电阻RK的数值。

    这种检查栅偏压的方法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图二中栅极特性曲线的三种工作情况来说明。图2甲是正常偏压时的情况,这时工作点正好在栅极特性曲线的直线段的中间,所以它对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是对称地放大的,因此管子屏极电流中交流分量的峰与谷面积相等,其屏极电流的平均值——直流分量I。保持不变,所以电表读数不变。图二乙为栅偏压太大,因此信号负半周的一部分已被截止,屏极电流中峰的面积大于谷的面积,也即其平均值增加了,直流分量I0增加到I′0,所以电表读数增加。图二丙为栅偏压太小,信号的正半周的一部分进入到有栅流区域而衰减,所以使屏流平均值降低了,直流分量I0降到I"0,所以电表读数也降低。(邱永华)

网友:
谢谢呜呼老师!!!这个真的简单易行呀

网友:
经验中的经验

网友:
呜呼版主:

这是好经验,谢谢啦!

网友:
好好好,简单,直观,实用。感谢呜呼老师。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有用,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方法,“要得”

网友(2013-04-09):
要的要的,再问楼主推挽电路适用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先收藏再学习!

网友:
谢谢呜呼老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