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如何建立低频放大器的正确工作点

楼主(2009-07-11):
作者 邱永华  本人有编辑

    业余者在装低频放大器时,往往由于没有条件来设计放大器的工作点,只是借用他人的已有电路进行仿制,由于很多因素,就造成工作点(栅偏压)选择不好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使悦耳的乐音变成了难闻的噪音。下面介绍一种业余调整办法——用直流毫安表或电压表检验栅偏压大小是否适当..

    把直流毫安表串在电子管屏极回路中或把电压表并接在阴极电阻RK上,如图1所示。然后在栅极上加上信号。当栅偏压选择合适时,则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将不变。如果加上信号后,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反之,如果指示减小,则说明偏压小了,应该增加偏压。调整偏压的简单方法是改变阴极电阻RK的数值。

这种检查栅偏压的方法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图二中栅极特性曲线的三种工作情况来说明。图2甲是正常偏压时的情况,这时工作点正好在栅极特性曲线的直线段的中间,所以它对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是对称地放大的,因此管子屏极电流中交流分量的峰与谷面积相等,其屏极电流的平均值——直流分量I。保持不变,所以电表读数不变。图二乙为栅偏压太大,因此信号负半周的一部分已被截止,屏极电流中峰的面积大于谷的面积,也即其平均值增加了,直流分量I0增加到I′0,所以电表读数增加。图二丙为栅偏压太小,信号的正半周的一部分进入到有栅流区域而衰减,所以使屏流平均值降低了,直流分量I0降到I"0,所以电表读数也降低。
  本人所有的实验电路各个电子管的工作点都是这样确定的。

网友(2016-01-25):
‘’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反之,如果指示减小,则说明偏压小了,应该增加偏压。调整偏压的简单方法是改变阴极电阻RK的数值。‘’

偏压大了应该加大电阻,还是减小电阻。

网友(2009-08-04):
楼主的办法避免计算,简洁明了。

网友(2010-04-07):
好用的方法.  谢了.

网友A(2009-12-07):
换一个说法:工作点正确时,阴极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基本不变(即不受音频信号大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作者 邱永华  本人有编辑

    业余者在装低频放大器时,往往由于没有条件来设计放大器的工作点,只是借用他人的已有电路进行仿制,由于很多因素,就造成工作点(栅偏压)选择不好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使悦耳的乐音 ...

因网站的原因,此贴的图片已经丢失,请见下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247-1-1.html

网友(2010-10-14):
值得借鉴

网友B(2011-02-07):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说法:工作点正确时,阴极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基本不变(即不受音频信号大小的影响)。

乙类电子管功放适用“工作点正确时,阴极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基本不变”吗?

网友(2011-06-20):
好方法!借鉴  学习 感谢!

网友:
声音到位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順便提一句.只适宜甲类放大.

网友(2012-01-28):
好方法,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不錯.又学了一手.

网友(2012-03-14):
学习了,可加多大信号电压呢?

网友C:
如果对管子的特性了解得清楚,懂点脑筋完全可以自己确定工作点,学习电子技术就是要学这些,光模仿别人的不算。电子管比晶体管容易得多,它是固定栅偏压,管子特性的一致性非常好。

网友:
当栅偏压选择合适时,则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将不变。

网友:
用电位器,自己慢慢挑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2012-07-21):
感谢楼主,方法记下了;问一下阴极电阻的压降是不是等同于负栅压的绝对值?谢谢

网友(2012-09-21):
好方法!今后可用。

网友(2012-12-29):
很好,简洁,明了,是多年经验的总结,赞。

网友(2013-04-01):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3-10-06):
这里的图片已经丢失,见下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247-1-1.html见:

网友:
由于论坛的原因,文中图片没有了,看起来很费劲,请参考下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247-1-1.html

网友(2013-12-01):
业余者在装低频放大器时,往往由于没有条件来设计放大器的工作点,只是借用他人的已有电路进行仿制,由于很多因素,就造成工作点(栅偏压)选择不好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使悦耳的乐音变成了难闻的噪音。下面介绍一种业余调整办法——用直流毫安表或电压表检验栅偏压大小是否适当..

    把直流毫安表串在电子管屏极回路中或把电压表并接在阴极电阻RK上,如图1所示。
然后在栅极上加上信号。当栅偏压选择合适时,则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将不变。如果加上信号后,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反之,如果指示减小,则说明偏压小了,应该增加偏压。调整偏压的简单方法是改变阴极电阻RK的数值。

这种检查栅偏压的方法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图二中栅极特性曲线的三种工作情况来说明。图2甲是正常偏压时的情况, 图  这时工作点正好在栅极特性曲线的直线段的中间,所以它对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是对称地放大的,因此管子屏极电流中交流分量的峰与谷面积相等,其屏极电流的平均值——直流分量I。保持不变,所以电表读数不变。图二乙为栅偏压太大, 图  因此信号负半周的一部分已被截止,屏极电流中峰的面积大于谷的面积,也即其平均值增加了,直流分量I0增加到I′0,所以电表读数增加。图二丙为栅偏压太小, 图  信号的正半周的一部分进入到有栅流区域而衰减,所以使屏流平均值降低了,直流分量I0降到I"0,所以电表读数也降低。
  本人所有的实验电路各个电子管的工作点都是这样确定的。

网友(2014-01-31):
引用 网友B:
乙类电子管功放适用“工作点正确时,阴极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基本不变”吗?

[ 本帖最后由 星黎飞 于 201 ...

这个办法不适合乙类工作状态的,因为电子管在乙类工作时板极电流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管子的特性了解得清楚,懂点脑筋完全可以自己确定工作点,学习电子技术就是要学这些,光模仿别人的不 ...

类似这样的知识只是给业余的初学们入门用的,。。。。。。

网友(2014-03-23):
支持~~支持~~

电子数显比重天平

网友(2014-05-06):
继续顶顶. 业余者的办法...

网友(2015-03-02):
强烈支持。

含油轴承含油率测试仪

网友(2015-08-16):
请问楼主,这种方法用在单端中还是推挽中?有没有限制?

网友:
顶顶顶,应该都适囡

网友(2015-12-03):
超級精彩,我非常喜歡

浸渍法塑料密度仪
http://www.cntrades.com/b2b/bjeternal12/sell/itemid-66474447.html
http://www.caigou.com.cn/c56451/intro.shtml
http://www.caigou.com.cn/c56451/product_1037922.shtml
http://www.caigou.com.cn/Trade/Detail/1077379.shtml

网友(2016-05-10):
这种调试方法的原理是根据电子管工作在甲类状态并且工作点位于中点时无论输入信号大小 正负半周屏流都是对称的,即使削波也是正负半周对称,因此屏流不变。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中会出现微小的波动

网友(2016-08-25):
正在动手,来学习经验

网友(2017-01-14):
这个方法简单易懂,一下就记住了,谢谢!

网友(2017-03-24):
很好,简洁,明了

网友(2017-04-28):
学习了,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
菜鸟学习后顶起。
谢谢先行者们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