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RLC数字电桥

楼主(2009-07-12):
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台RLC数字电桥,因为不会玩单片机,所以是全模拟设计。
测量范围(最大滿量程、最小滿量程、最小分辨):
R: 2000kΩ、20Ω、0.03Ω
L: 2000mH、200μH、0.3μH
C: 2000nF、200pF、0.3pF

虽然设计有20MΩ档,但实际制作完成时,该档几乎无法使用,故视同没有。
俺主要玩高频的东西,因此档位设计倾向于小电容和小电感。内部的测量频率为8.7kHz。如果倾向于测量大的电感和电容,可把测量频率降至100Hz左右。

其实,从数字电桥的工作原理上讲,用单片机来制作,会有更好的效果和更强大的功能。但可惜俺一直不会。

全图:

前面板:

内部:

电桥电路:

放大器:

信号源:

主电源:

楼主(2009-11-24):
电路图!!顺便感谢挖坟党!!

网友(2009-07-12):
做的真的不错呀!!! 单看外观与厂机无二

网友:
不错 发几个测试的照片 ,看看精度。

网友:
测试频率多少?

网友:
提前办了

网友:
   来个电路图吧

楼主:
电路图来了!

楼主:
测量频率实测为8.7kHz,因测量电压仅100mV左右,所以可以直接把二极管接在电容测试端口,直读其结电容!!

网友:
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跟楼主请教,这个怎么保证 被测电感的 自身直流电阻和电容的漏电电阻 不影响 结果呢??

楼主:
实际做好后,测电阻的精度可以保证在1% 以内,如果有标准电感和电容校准的话,LC参数的测试精度应该也可以做到2%以内。测量信号的整流是靠鉴相器,这个鉴相器的线性度可以做到80dB以上,远优于任何非鉴相式整流电路,但因为是非对称设计,正交抑制比仅能做到不足20dB,所以在测量正规参数时(RLC值)精度是可以保证的,但如果测感容损耗的话,几乎没有可能得到理想的数值。如果测量非无感方式绕制的线绕电阻的话,在基本档位(比如1K的电阻在2K档或20K档测量)上可以得到正确的读数,但在200K或更高档上,则会出现异常读数!!

网友:
做的真的不错呀!!!

网友:
DIY精品,强烈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做好后,测电阻的精度可以保证在1% 以内,如果有标准电感和电容校准的话,LC参数的测试精度应该也可以做到2%以内。测量信号的整流是靠鉴相器,这个鉴相器的线性度可以做到80dB以上,远优于任何非鉴相式整流电路, ...

      谢谢楼主 耐心解答,谢谢了

恕我愚钝,我还是不太明白,(可能是我的问题说得不太明吧 )我也早想弄一个交流电桥了,但就是碍于 这里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现在电容的质量都比较好,所以就先忽略,单说说 电感吧,一般电感的自身直流电阻从几欧到几K欧不等,所以不能忽略,交流电桥的平衡条件是 矢量的,即阻抗比相等,电阻比也要相等,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就是 复数的实部与虚部都满足平衡条件电桥才能平衡,我就是困于这个基础的理论问题,谢谢

网友:
正负12V  电源功率不对称 ,负12 V  电源只能提供1瓦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电源的功耗在5V,数字表头耗电在130mA以上,而六片运放加起来的耗电也不足50mA,用不对称的正负电源设计是没问题的。

楼主:
另回复海河和Cat:我因为不会单片机,所以数字电桥的结构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半桥式设计。原理如下面的图片。

网友:
请教一下您的测量部分,电阻和电感的测量是串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中的,这样对于电阻的测量读数是线性的,但是对于电感,自身的直流电阻的影响远远大于感抗的影响,请教这个电感的测量方法是您的发明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做的不错,是高手!

网友:
高手   太强了

网友:
有专业厂家的风范,很强大!

网友:
  谢谢
请教 金枪鱼 朋友,资料中的那个 通假字(错别字) “妧”指代的是什么意思? (是电流吗?)

网友:
再请教
对应 23楼资料中电路图里的开关K,您的实物是哪个开关??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个“妧”就是Ux、Us,这两个量在图中的公式里都是向量。鉴相器就是取其特定的分量值!!
原理图中的“K”在我实物电路图里是没有的!被简化掉了。电路设计中,是假设了源信号是恒定的,所以不用开关切换了,如果是单片机的设计,加上这个“K”会大大丰富电桥的测量功能。

网友(2009-08-20):
按原理,Us是反映流过被测元件电流的一个相量,不可以不测!另外Us和Ux都是一个相量而不是标量,也就是说是复数,但从楼主的电路中未看出如何测量其实部和虚部(同相分量和正交分量)的.为方便可以假定其中的一个量只有实部,但另一个量就一定有实部和虚部了,也就是说最少要测3个值(比如说:Us、Ux的同相分量和Ux的正交分量),并且进行运算才可以准确求出Zx。还有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对测量影响较大(特别是测高Q元件),是否可以考虑用仪表放大线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没那么复杂。测电阻只测向量实部的值、电感电容则只测虚部的值就够了。

网友:
对于能将外观做得这样好的人总是由衷地佩服!!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记号一下!!漫漫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那么复杂。测电阻只测向量实部的值、电感电容则只测虚部的值就够了。

呵呵,是的,但这样测不了线圈的品质因数,也测不了电容的损耗,当然也测不了电阻中存在的电感.再说你这个用数字电桥也名存实亡了,精髓的东西没了,呵呵,恕我直言,没别的意思,只是自己的看法而已,不过还是挺佩服楼主的,电路设计的不错,可见模拟电路的功底还是很深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因为俺不会单片机,所以设计这个数字电桥时根本没想加上品质因数测量。因为想测品质因数的话,纯用模拟电路来实现非常的麻烦。而且,我设计的鉴相器的正交抑制能力也很差,能把基本参数测好就已经很勉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正交鉴相的性能对整个仪表的影响很大!你的用OP07是否速度太慢?用场管切换效果也不是太好,用继电器是否更好呢?这里切换次数不会大吧.呵呵,如果用单片机的话也就不用切换了,反正都要输入进去运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数字电桥的方式测量RLC的优点在于:测量元件基本参数时,可以有效地排除其品质因数的影响,线性读数而且线性度非常的好!!
好在鉴相器的正交抑制能力比较差,并不妨碍RLC基本参数的测量!!所以个人看来这个数字电桥还是很实用的,毕竟要买个二手的数字电桥也要上千,而真正所用的功能也不过如此。
OP07是慢些,但OP37太不稳定。最好的方式应该是用高频变压器结合场效应管开关。2SK30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条件改进的话,应该用结电容更小的管子!!!

网友:
不好意思,图没看仔细,怎么可以用继电器呢?信口瞎说!应该挨拍砖!在此向楼主低头认罪.嘻嘻,楼主宽宏大量,没好意思说俺.谢谢啦!
        同意楼主上述观点,用模拟开关来切换应该不错,后一级高输入阻抗减小误差

网友:
替楼主回答某些坛友的疑问:测L和C时是取出虚部信号分量(也就是和输入信号相差90度的分量),只有电感(或电容)才有此分量,而其电阻成分只影响实部(和输入同相分量),这正是此方法区别于一般测L(或C)的妙处,

网友:
初定的销售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卖品,自己做着用的,有坛友觉得电路实用尽管照着做好了!!

如果万一有人瞧得上俺的设计,想照样出套件的话,能免费赠俺一套就可以算设计费了!!!

网友(2009-11-24):
没图啊,咋办?????????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图咋没了???

图咋没了???俺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