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基准电压源

楼主(2009-07-16):
今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做了一个简单的基准电压源,
0-2.5V-5V-10V-15V-20V-25V-50V-75V-100V,感觉还不错.
全部用TL431组成,采用大于100V的2mA电流源供电.

2.5V

5V

10V

15V

20V

25V

50V

75V

100V

应该是叫基准电压发生器更合适

网友:
天啊,太强大了!
內部圖

网友:
强啊,输出到100V了。

网友:
不错!能看到电原理图更好!

网友:
这么多档,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想知到这个手持表叫啥表。哪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华谊MS8218

网友:
虽然很强,不过个人感觉用431当基准勉强了点

网友:
很强大,希望过一段时间,或者温度改变后再测,能保持不变。
看来是每一个输出电压用了一个TL431加上2个电阻接成稳压管的形式,然后全部串联起来。
电阻用的是1%金属膜吗?

网友:
我有个想法是用多级TL431,然后用恒温槽,这样估计精度会提高不少!

网友:
高手如云,虽然不懂431是怎么出100V的,但还是要赞许你的开创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0-25V内是不用电阻的,

网友C:
不用电阻.....那这个TL431是经过挑选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阻.....那这个TL431是经过挑选过的.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挑选出来的

网友:
太强了!想学。

网友:
作为业余爱好者,我不知你用它来干什么。

网友:
做出来不一定用多少,就是一种DIY成就感。

网友:
100V 好象是做电流源用的, 不是 TL431 的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TL431做的实际=是多挡稳压管串连,电流源是外加的,因为电流源两输出端正好加在我那个基准盒的最大100V的两端,所以电流源正好显示100V,实际上这个电流源最大可以输出200V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多挡基准电压最大的优点是,因为431是属于两端器件,所以可以无限制的组成更高的标准电压.当然作为基准不能和max6350、ad586、ad587之类相比,但用于一般的作为标准电压发生器使用已经是可以满足了,

网友:
精度低了点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业余条件下的仪表定性检测是够用了,但作为“基准”称呼本人认为欠妥。
TL431是一是一个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的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地设置到从Vre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
恒压电路应用

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所以当在REF端引入输出反馈时,器件可以通过从阴极到阳极很宽范围的分流,控制输出电压。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当R1和R2的阻值确定时,两者对Vo的分压引入反馈,若V o增大,反馈量增大,TL431的分流也就增加,从而又导致Vo下降。显见,这个深度的负反馈电路必然在VI等于基准电压处稳定,此时Vo=(1+R1/R2)Vref。选择不同的R1和R2的值可以得到从2.5V到36V范围内的任意电压输出,特别地,当R1=R2时,Vo=5V。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电阻时必须保证TL431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是通过阴极的电流要大于1 mA 。

既然他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来标定面板上的电压值的?

楼主:
其实里面很简单

原理是:2.5V+2.5V+5V+5V+5V+5V+25V+25V+25V=100V

网友:
楼主有了美信芯片能diy出更好的基准了吧,期待你的新作。

网友F(2010-08-24):
图都不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自从去年十一之后,好多08年以后的帖子都没图了。

网友:
TL431的特点是温漂稍大,商品数据为最大15ppm每摄氏度。当将它扩展电压使用时,由温度引起的变化将不可忽视。特别是用于楼主这样的电路,如果使用的是同一批次的产品,那么温漂累积的程度将十分可观。

我们假定某批合格产品的温漂值为10ppm/度,那么相对于一个TL341,漂移值为25uV/度,十个TL431串联后将有250uV/度。如果使用环境的气温有十度左右的温差变化,那么这个漂移的绝对值将达到2.5mV,5V制的三位半表将有可观的读数。

如果不是同一批次或同一制造商的产品,那么温漂的方向是难以控制的,对于累加实现的基准,误差的计算无从下手,因而输出的电压值也就变得不可信了。

俺的看法,要使用TL431做基准,首先要挑选合格品内温漂最小的产品;其次使用最少的基准数量,最好是只有一个;再次是考虑用比例对消的方法抵消部分温漂;最后考虑升压的问题。

楼主:
已经一年有余了,昨天有网友把这个网页又翻了出来,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做个电压值的比对,应该说TL431能达到这个精度我已经很满意了.
照片上面都有日期,正好能说明一年以后的变化情况.
10V

10V

10V

20V

20V

20V

50V

50V

50V

100V

100V

100V

再用吉时利192设制成5位半测试一下.
2.5V

10V

50V

100V

网友:
挺好!日常的精度比对足够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都不见了!

因为坛子上高高手太多了,比如:2VO的出现。稍强、次强者就不好冒头了。

网友G:
很好,楼主能否将电路图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楼主能否将电路图贴一下。

电路图

网友:
谢谢楼主贴图,接着请教,电阻阻值怎么选择?供电是2毫安的恒流?

网友:
是否可以贴出单个的2.5V基准图纸? 这样拿来方便简单校准自己的表,就不用奢望那些基准芯片了

网友H:
我刚刚搞了3个芯片。2个AD587  1个AD588 ,想做基准,看了楼主的过一年的测量。真的是太厉害了。就不要基准芯片了,直接按照楼主的方法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刚刚搞了3个芯片。2个AD587  1个AD588 ,想做基准,看了楼主的过一年的测量。真的是太厉害了。就不要基准芯片了,直接按照楼主的方法做好了。

应该是AD587 、AD588 更好哦.TL431再怎么做也是达不到AD587 、AD588 的精度和稳定度的.我这个电压主要用于校准三位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一年有余了,昨天有网友把这个网页又翻了出来,
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做个电压值的比对,应该说TL431能达到这个精度我已经很满意了.
照片上面都有日期,正好能说明一年以后的变化情况.
10V
605807 ...

这里可能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误解?

一年的时间,对于老化稳定度是有用的,对于精度却不完全说明问题。最好是在每个季节都做一些测试,看看不同气温条件下的准确度有些什么不同?今年与去年相同或接近的气候条件,对于一个成熟产品的性能变化应该是不大的,甚至是不容易察觉的。

网友:
室温如果一样的话, 这样的测试没有什么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