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管做LM3886的散热器。

楼主(2009-07-16):
近来拆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用里边的CPU热管散热器,做了3886的功放的散热,目前还没有通电试验,3886用的搭棚。手机拍的不清楚。

网友: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
热管可以水平安放吗?不是应该竖直才对吗?

网友:
下次搞个用CPU水冷的试下啊。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
热管的工作方式不论安装状态的,只要保证有冷端和热端就可以了,其实热管也没什么神奇的,就是利用强挥发液体的蒸发与冷凝达到热量传递的目的,导热能力是铜的上百倍,内部结构实际上就是2层结构,外管和内管同心,外管和内管间充满棉花等丰富毛细结构,内管为中空,表面布满毛细微孔,内部的挥发液体一搬是湿润棉花并有少量剩余即可。

网友A:
热管仅是起了传递热量的作用,关键还是需要大面积散热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管仅是起了传递热量的作用,关键还是需要大面积散热器的。
总结得到位……

网友:
等着看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