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个40.0mhz调频发射电路

楼主(2009-07-17):
谁能给我个40.0mhz调频发射电路,我努力了好长时间都没做出来(大概有6~7个月吧),实在无能为力,请大家帮忙。

我对无线电很热爱,但电路实在不太懂,没学过。想就着手头的零件蒙,结果一蒙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失败!!

以前也发过两个帖子,可是对这个外行帮助不大(但还是表示感谢)。所以在这里我想再试一把,发个帖子,希望矿友们多帮忙~~!!!

本想自学的,这样想做什么频段的就做什么频段的,梦!!
我手头有个40MHz的接收接,是航模用的,所以就请大家帮我设计个40Mhz的fm发射机,这个比较实用。

不用太复杂的,太复杂我也做不了,一个振荡器,一个发射部分就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给我个40.0mhz调频发射电路,我努力了好长时间都没做出来(大概有6~7个月吧),实在无能为力,请大家帮忙。

我对无线电很热爱,但电路实在不太懂,没学过。想就着手头的零件蒙,结果一蒙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失 ...

可以参考借签:

网友:
按照楼上的图,把谐振电容加大。不过你的是航模接收机貌似是要接受控制信号吧!语音信号有什么用呢。

网友:
去WWW。5IMX。COM去看看,那里应该有怎么做遥控器,这东西买一个也不贵,接受和发射100左右
还是比例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给我个40.0mhz调频发射电路,我努力了好长时间都没做出来(大概有6~7个月吧),实在无能为力,请大家帮忙。

我对无线电很热爱,但电路实在不太懂,没学过。想就着手头的零件蒙,结果一蒙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失 ...

把详细要求告诉我,例如发射频率、功率、接口形式、电源电压等。我帮你做

楼主:
晶体20Mhz(其它的也可,不过我得现去买)
调频方式
倍频到40MHz
以前有个我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5848-1-1.html,是振荡部分。
电压范围宽些3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