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YAMAHA CD-1000

楼主(2009-07-18):
朋友的垃圾堆里找CD-1000的CD机,日本110V。看上去不错,重量:7.5KG,超重!打开机箱,接上电源,“三无”无显示,无供电,无修过! !进一步检测,发现变压器烧坏,不好找,经验所得,进口的变压器多有温度保险,相信修复机会相当大。结果没错!再试机,有电出,但还是没显示,没动作。再检测,发现模拟部分整流两个二极管烧坏,构成-12V稳压的三极管,稳压二极管也坏。再试机。有显示了, ,吓?不能出入盒,不能循迹,不能聚焦!更换出入盒和循迹皮带,问题也解决。还差聚焦,那个有点难度, ,检测聚焦输出,在开始时有一高一低的聚焦电压输出,死了,这只能是光头问题。这种光头不可能有得卖的,难度那么多时间白花了。浸思了一下。决定把光头拆下,看情况如何。光头里面反复看了下聚焦线圈没发现在烧过的痕迹,抱住试下的心理,把线圈全拆下,用刀片刮开线圈上的胶水,测试了下,有一头断了。有点惊喜!试着把线接上。果然成功了。装回后,能聚焦,放碟也正常。兴奋中。花时总计三四个钟,可总算值得。

机子声音还是不错,用料也不错,供电数字与模拟分开,输出两只运算皇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YAMAHA-CDX-1100双变压器的,220V,刻录的CD都听不到,不知是否光头问题.

可能性很大,我的这台机读碟也不算很好,调大点发射功率就好点,但不想它太快死去,所以后来又调回原位.放好点的碟就是了.

网友:
楼主高手。这种机器听过。不错。

网友A:
我有一台YAMAHA-CDX-1100双变压器的,220V,刻录的CD都听不到,不知是否光头问题.

网友:
这机器用料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高手 佩服

网友:
LZ修机胆大心细,基础扎实,功力非同一般!

网友(2011-07-23):
还可以的机器咯, K级解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