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79万用表

楼主(2009-07-19):
日前收了一块mf79,各档精度基本在误差之内,平衡偏差一小格,88年表。四个表笔插孔,其中左下角的什么都没标,拆开看了一下左下角的插孔是无保险丝的5A插孔,与上面的5A插孔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不知设计者是怎样考虑的?

网友A:
应该是不错的一块表,听说欧姆档设计得有点缺陷,所以没敢买,现有一块MF64,也不错,呵呵!

网友:
调整MF79欧姆档各分流电阻的阻值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错的一块表,听说欧姆档设计得有点缺陷,所以没敢买,现有一块MF64,也不错,呵呵!

电阻档只要电池在标准电压附近(1.4-1.55v)误差不大,若电池太旧太新(低于1.4v高于1.6v)测量误差加大。一般的万用表都是如此。没看出MF79的电阻档设计上有什么缺欠,与普通电路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错的一块表,听说欧姆档设计得有点缺陷,所以没敢买,现有一块MF64,也不错,呵呵!

你好,正宗的,正品MF79万用表,是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缺陷的!!!!!!!!!!!!!!!!!!!!

网友B:
电阻档不知什么缺陷 ,,,两个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不知什么缺陷 ,,,两个钮麻烦

   对的,是的呀!!!!!!!!!!!1

   用起来,有点烦!!!!!!!!!!!!!!!!!!!!!!!!

 确实是MF79不如MF47的最大问题!!!!!!!!!

您老是中科院研究所的吧??????

网友:
MF79没有通病的問題,我的79很准,只是90年以後的有那麼一批不准。

网友C:
当初第一块表就是这种,当地广播器材商店买的,记得是75块钱,做工很好,后来搞丢了。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第一块表就是这种,当地广播器材商店买的,记得是75块钱,做工很好,后来搞丢了。可惜啊。

当时在商店里这种表都在120--13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不知什么缺陷 ,,,两个钮麻烦

电阻档的每一档都偏小(差一小格),好像刻度盘误差一般。电压电流比较准。

网友:
絲毫不差的79........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彭版的真新,好!但什么年代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彭版的真新,好!但什么年代的看不到?

等哪天找出来看看,好像88年左右,不过也没必要了,可能绝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左下角的插孔您研究过吗?单独设计个无保险插孔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