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个分立元件的FM收音头

楼主(2009-07-21):
相机和照相技术都太差,要看的将就看一下.

网友:
真不错,就是看了以为眼老花了

网友:
能细说说?最后弄成什么结构?方便调谐?电路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如何?能否上个电路图?谢谢。

楼主:
这个图,但最后一级射极跟随器没做,直接外接386功放了.
还有些废话想说,有空再说吧

网友:
在洞洞板上做分立FM接收机,高手!

网友:
想知道性能指标和收听效果。

网友:
能做分立元件的超高频电路,还这么复杂,本身就是不小的挑战,期待楼主给我等带来好消息

楼主:
早上搞了一会,接上电源,这个经过1个下午、两个晚上和1个上班前半小时装成的收音头,马上发出了响亮的、失真的广播声音。心里轻松了一下,马上又听到了另一个广播:你又做收音机了?你总是不肯把时间花在有用的事情上!”是老婆怨怒的声音。“不是……”我不知所对,马上拆开了电源线,以断掉这些失真的声音……

        这是我第二次做这个电路了,不同的是这次将全部东西做到了一块厚实的板子上,除自己绕制的中周外都是全新的零件,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位置,感觉比较爽。

        出于美观的爱好,先安排安装中周。但由于一个小的疏忽,使到鉴频级留给三极管的位置太小,有些拥挤,也不美观。但总体还是整齐的。

        中放做好后,忍不住又丢弃了先前不借助其它设备,整个装好后马上就响,全手动调好的想法,马上接上功放,伸耳一听,有“咝咝”声,心里就放下了许多。又将烙铁头放在第一个中周的输入脚上,喇叭里立即发出了清脆的交流声,但怎么没有上次那来历不明的电台声?心里不禁狐疑!将成品机调好台后引出中频信号,接到第一中周,有声!但跟成品机不是同一个台!从后级往前旋动中周:第5个,声音略微增大;第4个,声音略微增大;第3个,声音略微增大;第2个,换台了!大声了!是跟成品机一样的台!继续旋还会变成其它台!但声音很小;第1个,基本没反应。收台数感觉不比成品机少,但失真很大,也先不管了,继续做高频头!

        高频头也很快就搭好了。其实都是一节节的标准电路,老老实实搭接就是了,调偏流也不难,相差10%并无大碍,找不到刚好的电阻就让它偏一点算了。

        用成品机收听检查本振的工作状态,基本上一个位置一个频率,没有什么杂乱的不纯现象。于是接通整机的电源,马上就有电台声了!收台的数量还不小,但失真很大。定了一下神,才发现还没有焊上天线!这么历害?!于是接上50CM的软线,台又多了许多,绝不少于那用1691的成品机。不过声音都失真得无法听,调了几下中周都没什么改善。找了个相对较清的台放半大声音,想让它“操炼”一会,看看会不会放善点,但这时就给老婆叫断了,就去上班。

        下班后再调。有了上次机器的零件参考,很快就统调好了,上限108,下限在88MHZ以下还有几个台,收台数好象比那成品机还多。但还是很失真,改善很小。那些中周,现在是第1第2个对旋动很敏感,有会在最大声的位置稍微再旋一点点就突然没声、继续旋又出现小声的现象。搞不明白。旋第3、4、5个会使声音大小变化,失真度也有一些小的变化。

        现在就是收台多,声音够大,失真很大,看来是要尝试给各中周并电阻、二极管了。位置都留好了,但心里又不愿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不少朋友认为分立元件的FM收音头很复杂,要比制作中波收音机难多了。我认为这想法当中有些是不对的。虽然元件数量不小,但都是先构一级级标准的放大、振荡电路,然后再顺序连接起来,没有相互牵制的环路连接,装调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还可以借助成品收音机来分部分处理,降低难度,大幅度增加成功的几率。
        中波收音机的中周和调谐回路的选择性都很高,当中某个稍有失调就可能声音全无,一点点的偏差也可能让初学者从成功身边错过。而FM的通频带要宽得多,不太会出现这个问题,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电台,这就等于让人看见了成功的星光。

网友:
失真多半跟鉴频有关吧

楼主:
这不太清楚,
上一次做的那个一开始也是这样,但后来多调了几次,声音就变得很正常了.
刚才我将手指按在第一个中周的脚上,失真马上就变得比较小,可以听了.这大概'给它的初级回路加了一个电阻.
特别要说一次,我把机器拿到了阳台,收台真的很多,密密麻麻的都是.

楼主:
自激是很可能的了,但我刚才将那个劣质小喇叭换掉了,声音也好了许多,不再是非常难听了,就是有点不自然感觉

网友:
好好調一下鑒頻的那兩個中周,如果工作不正常,失真會很大的。
這個沒有儀器只用耳朵聽是不太好調的。

网友:
根据你所说情况:声音失真,调1、2级中周不正常。
   该故障应该是中放1、2级有自激,解决的办法一是减小1、2级中放管集电极电流,
二是将1、2级中周的次级调头试试,三是跟换中放管。
   在中放曲线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声音失真,应该是第五只中周(鉴频)调谐不正确而
引起,当然两只鉴频二极管不对称也会引起声音失真。楼主首先要解决中放自激问题
后再解决失真问题,因为中放自激也会引起声音失真的。

楼主:
第1第2中放的电流都是1.1MA,我先把它调小点看看

楼主:
我将第1中放的电流从1.1降到0.6MA  ,  就感觉不出有失真了!

网友:
失真和中放带宽和鉴频s曲线有关,最好还是借助扫频仪.

十分佩服LZ的DIY精神,推荐块立体声收音头板来的更省事些.

网友:
爱华AM/FM立体声收音头板,配上功放板可DIY成效果不差的调频/调幅立体声收音机.

网友:
楼上,矿坛的技术版块是DIY者的乐园,如果都去买成品机或成品板就没多大意思了,如果你想卖什么东西,我们矿坛有交易版块,您说是吧?

楼主:
我做这些东西纯是想玩玩,没打算拿来实用,只是觉得做的时候心境很好.有时候做这想再做一次.前段时间做好的1691集成块收音机已经装到实用的盒子里了,也只听了两天,就扔在一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第1中放的电流从1.1降到0.6MA  ,  就感觉不出有失真了!

再调整1、2级中周是否还有之前存在的问题?

楼主:
还没有时间去试

楼主:
刚才调了一下,‘第1第2个对旋动很敏感,有会在最大声的位置稍微再旋一点点就突然没声、继续旋又出现小声的现象’完全消失。同一方向调中周,第1个很好表现出轻声——大声——轻声平稳变化过程,调第2中周这个过程显得有些快(电流也已经调到0.85ma),也许还有小小问题。声音放到最大也算可以了。

楼主:
补一张图(相机的确不行)。
昨晚把低放也做到板上了,用的是一半2822。本来是想“分立”到底,用4个管做成OTL的,但顾虑到声音有些不太好,到时分不清是低放还是中放的问题会使问题搞复杂,就算了。现在有些后悔,但又不想拆下再来,因为手上的焊锡丝已经给洞洞板吸完了。

楼主:
烂收音机里,FM的,短波的都要,多拆几部就有5个了 然后再拆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