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木糖醇"LED手电筒

楼主(2009-07-24):
  简介:这是我自己很满意的一个DIY作品,完成于2006年8月。最早接触到超高亮度的白光LED是在2003年,对它的效率(相比普通LED,更别说小电珠了)感到惊讶。在大约2004年,我就想用升压电路做一个1节5号电池供电的LED手电筒。后来弄到了MAXIM MAX757这个开关DC-DC升压芯片,但是想实用,用什么外壳非常需要琢磨。
  在超市看到好丽友促销附赠铁盒的木糖醇的时候,我就决定买它,因为这个小盒子实在漂亮,做小东西或许能用上。也考虑过做手电——大小很合适。但是具体怎么做仍然没主意。2006年初,从郑州东明邮购的一些东西中,我发现这次买的5支5毫米白光LED(8毛钱一支)比我以前买的都要亮,于是做手电筒非它们莫属了。

  真正开始动工的时候,我先仅是做了一个“灯头”,把5支LED先分别串联10欧电阻均流,再并联起来。因为MAX757是稳压输出,要恒流驱动LED,用恒压也就可以了。于是按照每只LED 5mA/15毫安两档设计,用可调电源串联电阻的方法调到设计的电流,再测量灯头的电压,记下来。

  然后搭焊核心升压电路,如上图。MAX757靠反馈端的1.25V来稳压,也就是通过分压电阻将输出电压分得1.25V.  我用了一只微动开关来切换分压比,达到两档亮度选择的目的。芯片的LBI引脚是设置电池欠压指示的,就不需要设置了,直接接电池端。刚开始我做了一小块方形的洞洞板,但实在不方便装入木糖醇筒子中!因为要考虑电池盒的放置。甚至我差点就放弃了使用木糖醇盒子。
  突然的转机是:我想到干脆把盒子锯开,从侧面装入电池!这样里面的一侧大约还有一个电池的空间可以放电路。于是重新做板子,把线路做在贴近电池盒的背面。电感也不要立着安放,倒下来可并在线路板上开个口放就省出地方了。开关装在尾部,在外壳上打两个孔伸出柄。这样,就全部能装进去了!因为MAX757静态电流非常低,就不用断开电源了,利用SHUTDOWN引脚来控制输出开启关闭,微动开关足够使。

  灯头的线路板用锉刀加工成刚好塞进木糖醇盒子内的大小。最开始的时候我直接塞在那里,但是因为铁盒有些延展性,板子容易松动。后来滴了热熔胶,但是也可能脱落。直到一年半以后我才改成现在这样——加热让热熔胶融化,充分贴附外壳和电路板,终于牢固了。

  电池盒尾部恰好有个小孔,于是在铁盒上也打个小孔,用短螺丝即可固定电池盒尾部。

  电池盒前部也得抵住,两侧我分别装两个螺丝螺母。这样用了三年还没出问题,虽然不是很紧。

  放置向内外侧滑动也是必须的。因为电池盒跟线路板之间还有几毫米空隙,我用曲别针弯直了插进去(外壳打四个小眼)。这样就全固定好了,不会掉。

  重新装好以后就是这样:从这里看,不注意还就以为是木糖醇!

楼主:
补充一个晚上拍的灯头效果图

网友:
既然有这么大的空间 干嘛不放两节电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节电池放不下的(除非用7号),放两节留给电路的地方就不够了。
关键是:本来就是升压变换,1节电池就能用,干嘛要用两节  两节还得考虑电池欠压保护,不然一节先放完就被过放电废掉了。

网友:
不错的构思,DIY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高级相机,非常清晰。就是壳子破了相。

网友:
真正的DIY不适一撮而就的,做得好!

网友:
能说说你用的是那种相机,那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佳能 A580,低端机了。
微距模式,20元的三脚架+2秒延时自拍防止抖动。仅此而已

网友:
那块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电池放不下的(除非用7号),放两节留给电路的地方就不够了。
关键是:本来就是升压变换,1节电池就能用,干嘛要用两节  两节还得考虑电池欠压保护,不然一节先放完就被过放电废掉了。

两节七号搞掂的事 还要考虑升压 还欠压保护 还过放电...... 这年头 电池涨价了??
练手倒是无所谓

网友:
机芯非常高级!就是壳子非常难看。花2-5元买一个用3只7号电池的手电筒,找1个小灵通的废电池,焊一个2.5的接口,没有电了就用小灵通的充电器充电,又方便又好看,

楼主:
楼上的两位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之所以要使用稳压或稳流,就是要求在使用不同电池的时候LED亮度不变。有可能的话再提供亮度调节。
一节镍氢电池的电压可能有1.4V,也可能1.1V不到;但是LED是非线性的元件,电压变化会引起电流的强烈变化。如果是电池直接供电,就会出现新充好电的电池(或者新买的一次性电池)非常亮,用一会儿就明显变暗的状况。缓解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串入限流电阻,比如像便宜的三节7号的那种电筒。但是亮度变化依然存在,而且,损失了一部分能量。 用低压差稳压,同样也存在效率损失问题。这两种都是降压给LED供电,需要三节镍氢电池(两节也能亮,但是亮度不够)。
效率比较高的是DC-DC变换稳压,就是开关电源了,虽然也有能量损耗,但比起用线性稳压来说效率还是要高的。而且用一节充电电池,就不需要配对的电池组,日常用更加方便。 充电电池串联使用的时候,只要有一节放电完就必须停止供电,否则那一节会过放电。

网友:
靠管子聚焦,能射多远?没考虑弄个反光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