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电原理图

楼主(2009-07-24):
虽说好找,为了用着方便存在这里吧。

网友A(2009-09-28):
500型版本很多,我的1973年蚌埠产品表头2.8K。交直流电压偏高50%左右,电阻和上面的很多不一样,不知哪位大侠有图感谢提供,否则我就得一点一点对应查找。

网友(2010-01-13):
我得了一个500的万用表,摔断了!想修好,另外没有表棒,看孔很大,好像是很粗的插棒

有没有电路图发上来?求电路图?

网友:
表头修好了,只是没有电阻档,

我的这个面板上有:“2000欧姆/V " 是不是等于你这个图上的2.2K的表头?

网友:
下面那个标着DB的插孔是什么用的?

网友:
感觉不如我的MF50的指针灵敏,是不是加了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前者指的是电压档的灵敏度,这表应该是“20000Ω/V”的,而不是“2000欧姆/V "。后者指的是表头线圈的内阻2.2KΩ而已。

是的,是20000欧姆/V

网友C:
20000/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0/V是什么意思?

指在测量电压时万用表的内阻,内阻越大对被测量的电路影响越小,测量所得数据就越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型版本很多,我的1973年蚌埠产品表头2.8K。交直流电压偏高50%左右,电阻和上面的很多不一样,不知哪位大侠有图感谢提供,否则我就得一点一点对应查找。

看看这个对不对

网友C:
此万用表只有两节电池都接上才能用电阻档吗?只放一个1.5伏的不能用吗?

网友(2010-02-20):
引用 网友C:
此万用表只有两节电池都接上才能用电阻档吗?只放一个1.5伏的不能用吗?

10K挡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