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LM317/337实验电源 兼晶体管测试器

楼主(2009-07-24):
以前做了个LM317的实验电源,算是了却年少时的一个愿望。不过做实验一个电源有时候还是不够的,比如需要双电源的时候……
于是做了一个317+337的(2007年8月完成)。 稳压块的典型应用,电路上实在没多少可说的。双18V变压器,桥式整流,两个4700uF电容滤波,两个多圈电位器调节正负输出。电位器上再接了一个2SC1815/2SA1015防止万一电位器开路后电压猛升。另外输出100uF, 调整端接10uF钽电容。电压表通过双刀双执开关切换指示正电源还是负电源。

电源是购买的防水塑料盒制作,利用面板上的空间再装了一个附加的晶体管测试器。因为是双电源,做起来就方便了。

原理是这样的:

我通常是Rc=0, 即短路,那么VCE可以用一组电压来设定,另一组电压设定Rc上的电压,也就是间接地恒定了晶体管的发射极电流。晶体管的发射极维持在0点位,这是通过运算放大器OP07来负责的,通过反馈控制晶体管的基极。选择合适的Rb, 测量Rb上的压降可以算得基极电流,然后就能求hFE了,同时也可以直接测量VBE.  场效应管也可以用本测试器测试。因为OP07直接驱动基极,所以电流不会太大。两百个毫安的发射极电流,本装置还是可以胜任的。OP07接成积分电路,一是防止振荡,二是如有需要可以在晶体管基极再加交流信号然后测Rb,Rc上的交流电压波形。不足的地方是测试过程中管子的温升不能避免,因此不适合用来描绘曲线。

网友:
壳子高级,有三个平头螺丝不好看。

网友:
装配工艺不错.

网友:
终于见到D3B7兄的作品了,很有创意,不过工艺上或许还能改进一下

网友:
有创意!壳选配的也很漂亮!

网友(2010-01-01):
请重新上图,有劳

网友(2010-01-31):
看不到图片呢?怎么回事?

网友(2010-09-03):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2011-10-08):
看不到图片是怎么回事啊???LZ

网友(2013-02-24):
图呢 继续上图啊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2013-05-09):
图在哪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