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CL7106的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的表的A/D芯片是ICL7106,其Vref+与COM间的基准电压应该是100mV. 我没有标准电压源,只能用另外一块同一级别的数字表监测来调电位器使之达到100mV.
我的问题是若基准电压是99mV的话(差1mV),会使所有档的读数产生极大的误差吗?比如讲20%的误差!

网友:
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给我提供上述信息,对我进一步了解7106很有帮助!
如果基准电压是99mV的话,(差1mV)会使所有档的读数产生极大的误差吗?比如讲20%的误差!

网友:
按说度数偏差与基准电压偏差具有相同的数值. 基准偏差 1%, 度数偏差大致也应该是 1% 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 我一直以为我的表读数低20%是由于这1mV造成的, 经过您们的解释我就不再为差这1mV而担心了!找别处的毛病吧! 谢谢!

网友(2011-12-25):
回复 网友B:

    你好版主,我发现很多的日本的DT830,把100mv的基准调好,分压电阻不超值的情况下,电阻和直流电压档测量数值普遍偏低,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调整830的100mV参考电压时, 是用的是什么表来测量电压的. 曾经有坛友分析过, 如果用内阻 10 兆欧的电压表来测量这个 100mV 电压的话, 是可能引起可觉察的误差的. 并联上 10 兆欧的电阻后参考电压恰巧等于 100mV, 撤去 10 兆欧电阻后参考电压自然会略有升高的. 电压测量当然就偏小了. 但是电阻的测量是与参考电压无关的, 如果电阻档测量偏小, 应当是标准电阻本身偏大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的数据都使用fluke77测量,表的精度校准过,是的基准电压的问题有内阻的可能,但是分压电阻的阻值都不超差,还是搞不懂测量电阻阻值都偏小的问题

网友:
不知电阻测量偏小多少, 在 830 的指标范围内吗? 这个结论是测量已知数值的精密电阻得到的还是跟 fluke77测量比对得到的?

网友:
首先有个标准表的问题,按照测量原理和计量规程,应当使用比被校表高2个等级的作为标准表,才可以认为标准表的读数是真值。如果是同精度等级的表,你能说得清楚哪一个更准确呢?所以如果要校准3位半的表的基准,最少要用4+3/4位的表。而且7106只保证其基本档200mV的精度是千分之1再加上正负1字,其余的就取决于分压电阻或分流电阻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