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PC用数字功放

楼主(2009-07-27):
家里换了新电脑桌和LCD,原来的老低音炮放在桌面实在难看,而且,9年的寿命已经让它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噪音,失真均明显增大,该换新了。
构思新功放设计方案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体积小,效率高,几番权衡,最终设计方案如下:
1.功放采用D类功放,体积小,效率高,发热量小,省电。
2.功放体积缩小,以机箱附件形式附挂机箱。
3.金属机箱,数字信号输入,减小机箱后复杂的电磁环境干扰。
4.开关电源供电,取消了传统笨重的电源变压器。
5.音量调节采用数字调节,通过IBM-8815键盘上音量控制器调节,模拟调节作为辅助。
实体设计:
1.主功放采用TI的TPA3123D2电路,由于以前有制作TPA3121D2的经验,这次采用与3121兼容,功率更大的3123芯片。
2.数字部分采用BB的PCM2702芯片,直接USB输入,即插即用。
3.电路尽可能简化,减少一切不利影响。
说到TPA3123D2芯片,不得不说说D类功放的高效率,如果用LM1875输出25W功率,散热器至少要手掌那么大,开起来像个小暖气,如果是25W输出的小甲,那发热量和耗电量更是恐怖。在TPA3123D2的手册上,他可以在2X25W的输出下,仅靠芯片下的PCB铜箔散热,而这个芯片大小只有10mmX4mm,可见其效率之高。
再说PCM2702芯片,这个家伙一直不受音响厂商的青睐,他的功能太单一了,价格又是居高不下,但是其优异的性能却受到音响发烧友的追捧,其电路的简洁是DIY的难度直线下降,用在这里再好不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中功放都有优缺点,D类好,但造价高,其它如TDA2030,LM1875等也一样能做小体积的,就看你怎么设计!

楼主:
由于体积问题,USB解码部分和功放部分分开在2块PCB上,先开始制作USB部分。
电路采用PCM2702公版设计,为缩小体积采用贴片元件,PCM2702是SSOP-28封装,自己做PCB做不了它的焊盘,专门定制了一批SSOP-28转双列直插的转接板。
PCM2702的供电可以采用USB总线供电,也可以用外部供电,很多人认为外部供电更纯净,能出更好声,在此我设计成外部供电,要USB供电随时可以调整。PCM2702的3.3V供电没有采用LED降压,而是用了一片UA78M33,从5V降到3.3V。

楼主:
继续进行功放部分制作,PCB跟USB的制作方法一样,很快顺利完成。
在焊针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排针很难吃锡,焊起来很费劲,刮亮了也没用,总是虚焊,可其余的针都没事,不要助焊剂都焊得很好,仔细观察发现这不吃锡的针颜色发银白,色泽很淡,而吃锡的针颜色是金黄的,这两种针不是一起买的,以前听说针要买镀金的,看来确实是这样。大家以后买针的时候可以注意甄别一下。

楼主:
机壳是以前别人定做的盒子,我凑热闹要了一个,1mm铁皮,镀的彩锌,省的我自己喷漆。
剩下还要做一个接口板,集成USB接口,指示灯,电源滤波器等。

楼主:
调试:
电源采用IBM笔记本电源,输出16V,3.36A,在这个电压下输出功率是达不到25W的,但推我的小音箱足够了。
接通电源,由于输出电容的存在,电容充电还是造成开机是时有冲动声,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它的背景是极其的安静,耳朵贴在喇叭上几乎没有声音。插上USB线,系统顺利认出设备,驱动自己安装完成,播放音乐一切顺利,音量开至最大未出现失真。
调试中,音量开最大时TPA3123D2发热增加,手摸略感烫手,加以30X7X1mm铁皮做散热后温度下降,仅有热感,音量开中等位置时仅仅微温。
本机参数:
电源:单路直流,最低10V,最高30V
输出功率:(立体声)
20W/通道(8Ω,  27V)
25W/通道(4Ω,27V)
电路增益:20dB
效率:>85%
输入:支持USB 1.0规范,预留模拟输入条件
支持无信号输入关机
具有削顶,短路,过热保护
可连接到任何无源的4/8Ω扬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年的寿命已经让它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噪音,失真均明显增大,该换新了。
...

是什么原因呢?电解老化,电位器磨损?其他东西好像很难衰老的

网友:
我的新电脑都是5.1和7.1声道输出了。再怎么也得搞个5.1的系统啊。

网友:
好东西 有成品卖吗

网友:
楼主简直就是全才……

网友:
也想做一个。
问一下TPA3123D2片子在哪买的?能给个地址码?最好能同时买到解码芯片(转接板不需要)。

楼主:
TPA3123D2是在北京中关村知春电子城买的,好像是32一片。
PCM2702是拆机的,电子垃圾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呢?电解老化,电位器磨损?其他东西好像很难衰老的

电解老化应该是最主要原因,低音炮全塑料壳,散热器闷在里面会产生高温,线路板为缩小体积元件挨得又密,长期高温工作还不折寿

网友(2009-11-22):
没图呀?怎么看那?